[家电] 美的电热水壶底盘烧穿

楼主(2021-02-16):
买回来时线太短,拆开来加长了,当时偷懒线没焊锡,用了1年多,底部螺丝都锈不行了,火线接的位置发热烧到外壳穿洞,这次拆开接线焊锡。

网友A:
应该压接的,不能用锡焊……

楼主:
上次怕高温焊锡没用,也没买这种线耳,这次是撬开压了一部分,线耳前面的难翘,后部压线带焊锡,双保险。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压接的,不能用锡焊……

这里不涉及到高温,用这种接头没问题

网友:
楼主好手艺,谢谢了!

网友:
接线太长了,如果接头压接不好很容易发热,有导致塑料胶皮击穿短路危险;再者,使用的热缩管也没有烧过,没有包紧焊接的位置。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楼主美的电热壶,底座出问题后改成导线连接加软胶封住防水,水壶底开关按不下去,加焊锡丝配重到刚好按下去,太重会无法断电。

网友B:
烧成这个样一般就是一,开始接的不好,电阻大。二,就是接头氧化,电阻增大了!

网友:
电水壶这类大功率电器,好像新国标不允许电源线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成这个样一般就是一,开始接的不好,电阻大。二,就是接头氧化,电阻增大了! ...

你说的对,接头处生铜锈了。

网友C:
这种电热水壶电源线大多采用铜包铝芯线,承受电流余量很小,为了降低发热量而尽量缩短线的距离,但仍然容易出现过热烧断线的现象;电热水壶工作时需要很大的电流,还要把松动的接头夹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热水壶电源线大多采用铜包铝芯线,承受电流余量很小,为了降低发热量而尽量缩短线的距离,但仍然容易 ...

大品牌没有用铜包铝的,电源线短是国标就这样规定的,好像是75cm,都这么长!

网友:
去掉线耳直接焊到插片上就可以了,不用担心焊锡融化,那里接触良好时温度并不高,不然底座塑料会先软掉的。

网友D:
遇到几次这样的,都是铝线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D:
遇到几次这样的,都是铝线惹的祸。

大品牌这线还是不敢用铝,毕竟过大电流的,这个壶设计的槽点是水加到上刻度线,倒水容易漏出来,还有壶盖跑气烧水不容易跳。

网友:
引用 网友D:
遇到几次这样的,都是铝线惹的祸。

说实在这种热水壶很少用铝线的,别说大品牌,就算小牌子都没遇见过铝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