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想在显示器上播放手机上下载的视频或者音频

楼主(2021-02-16):
手机上经常下载一些视频和音频,想实时更新增加到存储设备里面去,然后在壁挂式显示器上播放。

请问可以采用哪些方案?

如果家中有两三个壁挂式显示器,某一时刻想在其中一个显示显示器上播放。
这种情况下,又该采用如何的对应方案?

网友A:
播放视频的常见,播放音频?你说的实时更新增加到存储设备里面去。什么存储设备?你显示器接了什么盒子吗?接主机?
手机和显示器同屏简单的东西就是typec的扩展坞,输出VGA或HDMI,插上就能用。要不就是你显示器带了WiFi或者蓝牙?能无线同屏,或者你显示器接的盒子或者主机支持无线同屏

网友B:
楼主到底问的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一般不外加设备的话显示器没有这方面功能吧,电视机倒是支持手机投屏

网友:
有些存储带HDMI接口,估计可以实现实物线连接。
软件方式实现的不知道有没有。

网友:
要用一个NAS存储,手机下载后同步到NAS上,用一个机顶盒通过KODI播放到显示器上

网友:
玩客云,了解一下,带HDMI,

网友:
我是一台笔记本开启硬盘共享,智能电视、手机,机顶盒远程访问共享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到底问的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一般不外加设备的话显示器没有这方面功能吧,电视机倒是支持手机投屏
...

还没有想好到底是显示器还是电视机。目前只是初步构想。从你的问话来看:假如是显示器的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播放视频的常见,播放音频?你说的实时更新增加到存储设备里面去。什么存储设备?你显示器接了什么盒子吗? ...

目前初步的想法是整一个硬盘盒。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初步的想法是整一个硬盘盒。

硬盘播放器倒是好找。不过这要是电脑主机,那显示器也就这样看了,起码插电机器不用考虑充电。手机看能图方便,液晶电视同屏看图个大屏。可你这用显示器看,不如手机方便,不如电视屏大,费这么大劲,怎么也得图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