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乔Q2跑步机维修

楼主(2021-02-16):
闲鱼上淘到一个免费送的跑步机,说是最后一次跑有问题,不想折腾,花了36元找了个货拉拉拉到家,上电,下载APP,一切看起来很顺利,最后启动提示过载保护,一顿操作,发现电机电刷柱断了,电刷连不上电机,结果电机不转,修复电机后,一启动就跳闸,排除法发现应该是控制板问题,GBJ1506整流器桥2脚3脚在板子上测试短路,拆下后线路板正常,判断GBJ1506整流器桥击穿,花了3.2包邮卖了,到货后安装测试正常。

网友:
厉害,这个也能修

网友:
白送的跑步机啊?不错!
别看跑步机就一个电机带着转,驱动电路和我们一般理解的直流调速电路还不太一样,有的故障不太好修。自已不会弄的话,换板也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