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NB XD平板电池激活求助

楼主(2021-02-16):
前几年在论坛买的,想着拿nfc功能充羊城通,结果不行,放太久了电池饿死了,插电100%,拔电就没了,充几天也没有,难道要保护板激活?电池测了一下,4.0v,不插电开机掉到3.56v,保护板坏了?电池组坏了?

网友:
拿出电池来,用单节锂电池充电器,连上正负极先充下电吧

网友:
饿死的话,就只能用万能充或者4056充电,充一会有电压了再试其它办法,
这种电池可能要直接连正负极,保护板可能有保护,饿死就充不上,

楼主:
电池不好拆,怕废了,要把保护板连电池的正负极找出来。

网友A:
电池带保护板的 正常情况保护板低压动作之后 主板检测不到电池就充不上了   有很少数的插着 很久可以用主板的不断试探的电开通保护板然后恢复充电    大部分检测不到电池电压就冲不起来   你可以直接给电池充电 也可以带着保护板充电 把电压冲到3.7了再用原设计充电

网友:
给电池补电试一试,由于电池是双面胶粘的,先试第一种方法,如果不行,只能用第二种方法,绕过保护板给电池充电了,找一根不要的数据线剪开,找到红色和黑色,然后把电线皮拆掉,正负极连电池上去,给电池充电,要控制时间不要太长,电池激活以后,就可以连到平板上,用自带的电路充电了,该行为有点危险,安全一点的话,用个TP4056充电板直接给电池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带保护板的 正常情况保护板低压动作之后 主板检测不到电池就充不上了   有很少数的插着 很久可以用主板 ...

拔下电池插头测量有4.0v,插上电池开机测量,电压掉到3.56就黑屏了。

网友:
这种遇到过,电池内阻太大了 负载不起来一开机就掉压,电源IC就判断电池已失效(大概是这个意思),
保护板不用动,直接换一个别的电芯立马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