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年初五,拆一个正规厂家出品的FSL 13W LED照明灯

楼主(2021-02-16):
这个灯泡坏了一段时间了,其实未过保修期(保修一年),今天刚好有空拆一拆,顺便看看能不能修好。

这个灯头挺重,灯罩是塑料壳的。驱动应该是藏在灯头里,

铝质散热器和灯外壳熔在一起了,用螺丝刀居然没能撬开

FSL在国内还算正规吧,15个灯珠13W,未虚标还算过得去,亮度感觉和1个40W的日光灯客着不多。

本以为就是坏了个吧LED灯珠,哪知用万用测试竟然每个灯珠都不亮。不可能所有灯珠都坏的呀?
还是我的万用表坏?可拿万用表测试其它灯泡的LED 灯珠都可正常发光。难道这种灯珠不是普通的LED灯珠?导通电压不在3-3.3伏之间?

网友A:
就没想过短路吗?

网友B:
放大镜仔细观察灯珠,可能多芯,试试可调电源慢慢加大电压

网友C:
只能拆屁股然后把驱动弄出来修了,灯珠看着不像坏的

网友D:
1瓦灯珠估计是9V电压啦,你用两串锂电快速接通试试?

网友:
该指针表上场了,摇表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没想过短路吗?

你是说将怀疑坏的灯珠直接短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放大镜仔细观察灯珠,可能多芯,试试可调电源慢慢加大电压

好像是的,其实不用放大镜就可以看出灯珠里有多芯与普通不一样,我只是第一次听说有多芯发光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能拆屁股然后把驱动弄出来修了,灯珠看着不像坏的

有一个灯珠芯里有针眼大的黑点,估计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瓦灯珠估计是9V电压啦,你用两串锂电快速接通试试?

坛里高手真多,真是9V的电压,我也是第一次听说有多芯发光管。

楼主:
为了方便测试专门做了专接头,哈哈……果然有个LED管是环的。谢谢坛里的热心坛友。

楼主:
由于没有同型号的发光管,直接短路。

打上散热硅脂,这种带铝基板的散热快不好焊,焊成了牛屎堆。

装回,成功修复。

这个坛里气氛真好,不论是初学者还是技术高手都很热心,不像隔壁某些论坛以骂人为乐。
顺祝坛友们新春快乐,牛年大吉!

网友:
这是啥牌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