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春节期间给老丈人家装了3个我改装的太阳能灯

楼主(2021-02-16):
一号灯:淘宝买的分体太阳能灯的主灯,改小了工作电流,增加了锂电池保护板,外面加了3个18650电池。

用了2个单车太阳能板并联

二号灯,用了淘宝买的太阳能灯,改了双18650电池,一个单车太阳能板

安装位置在猪圈,安装位置不理想,下午2点以后阳光被屋檐遮挡

三号灯:人体感应灯板,一个手机锂电池,淘宝买的分体太阳能灯的小太阳能板,安装位置在厕所

网友:
第一个灯我也买过一个,用了断时间莫名其妙就不亮了。拆掉没有发现任何问题,拔电池线拔了,再接上又好了。那个定过一段时间自动切换亮度是用了单片机控制。估计是不明原因死机了,断电重启又好了。只是壳子被我拆坏了。

网友:
应该搞3套一样的,出点问题老人直接代换就.

网友A:
 太阳能电池被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阳能电池被共享。

这是被 独享 了......

网友:
改装的有点狂野。。。。

网友:
房子很朴实,好评

网友B:
除非不大花钱,否则把买灯的钱直接给老丈人付电费

网友:
怎么改装的不知道。。。。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除非不大花钱,否则把买灯的钱直接给老丈人付电费

给老人付电费他也不舍得开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老人付电费他也不舍得开灯的…

正解,呵呵

网友D:
你好坛友,请问下这太阳能电池版能洗干净吗,看到上面好象有一层胶的样子,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坛友,请问下这太阳能电池版能洗干净吗,看到上面好象有一层胶的样子,谢谢 ...

电池板就别去折腾,
去路边共享没有一层胶干净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板就别去折腾,
去路边共享没有一层胶干净的。

胶带沾一沾就赶净了

网友:
不错!看这房子的结构,应该是在南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板就别去折腾,
去路边共享没有一层胶干净的。

拼夕夕买的都是什么一层胶水,板子泡水里用腻子刮刀刮一下就干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板就别去折腾,
去路边共享没有一层胶干净的。

谢谢坛友们的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非不大花钱,否则把买灯的钱直接给老丈人付电费

老人不舍的开灯,大一点的灯泡都不舍的换。要是给他说太阳能不用电费,可能就接受了

网友:
风格各异啊,晚上效果不错吧

网友:
改装的有点狂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