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网线融合IPTV和Internet

楼主(2021-02-16):
家里的光猫比较渣,所以一直是桥接着当纯光电转换用,再挂一个斐讯K2P当主路由。
前几天收了个二手HS8145V光猫,海思SD5116的CPU,1.6G双核,512M内存,256M闪存,觉得这货的硬件用来当路由器比我之前的K2P也不差,就想着把光猫设成路由模式,撤掉K2P。毕竟一个设备要比两个设备省点电吧,弱电箱里还显得不那么拥挤。

客厅里有HTPC、还有电信的IPTV盒子,但房子多年前装修布线的时候,弱电箱到客厅只有一根超五类线,只能把Internet链路和IPTV链路融合才行。
先把HS8145V补全了shell,插上光纤,开机后光猫自动注册了OLT,自动建立TIMS连接,自动下发了配置,可以上网了(买的就是同省的二手光猫,已经入本省的库,所以可以直接下发)。500M的电信宽带实测网速625.6Mbps,还行,就是上传带宽只有下载的十分之一,听说不是三分之一吗?

在telnet里打包备份了光猫jffs2分区里的所有文件,现在可以随意乱改了,先改成了华为界面,毕竟功能比较多。

点开WAN侧的IPTV链路(2_OTHER_B_VID_99),看到它绑定了物理接口LAN2,去掉它的勾把LAN2释放出来,一会儿给Internet用。

点开WAN侧的Internet链路(3_INTERNET_R_VID_1100),看到它绑定了物理接口LAN1、LAN3、LAN4。
把LAN2勾上给了Internet链路,去掉LAN3的勾。(因为LAN3的网线连接着客厅的交换机,我计划在LAN3上融合IPTV)

在VLAN绑定配置界面,把LAN3绑定“1100/1100,99/99”(1100是Internet的VlanID,99是IPTV的VlanID),保存,重启光猫。

新升级500M宽带电信送了一个ZXHN E1600,把它放在客厅,WAN侧设置成桥接,当纯交换机无线AP用。
在IPTV界面使能IPTV功能、开启VLAN、VlanID与光猫的IPTV出口侧VlanID一致。绑定交换机的哪个物理LAN口,就把哪个物理口连接IPTV机顶盒(我这里也用LAN3口吧)。

保存,重启交换机。
测试一下,客厅的HTPC上网正常,电信的IPTV盒子拨号鉴权正常,成功融合在一根网线上,搞定。

PS:有一个问题,成功之后,我试着把光猫LAN3绑定的“1100/1100,99/99”改成“99/99”,结果和不改的效果一样,客厅的交换机上仍然同时有IPTV链路和Internet数据。明明Internet绑定的接口里没有LAN3,而且Vlan绑定里也没有1100Vlan,客厅的设备为啥能上网?一直不明白。

网友A:
上传带宽只有下载的十分之一不是三分之一 你记错了

网友:
光猫(电信华为ONU)开了路由后 的LAN3本身还属于默认的PVID vlan1 ,上网的电脑网段应该是属于vlan1的,因此 vlan 1000 在这里不起作用的 ,只在内部wan口使用,所以你在LAN3加不加无所谓

网友:
我也不用IPTV,也不用电信的猫,用的tp猫,千兆可以跑满

网友:
费劲的,给10000号打个电话叫清一下IPTV的绑定信息,就说换了机顶盒,把机顶盒插在Internet口(每清空完再拨号,局端会做一次绑定,主要是MAC)就可以看了。

网友:
上传和下载速率没有固定比例,完全看ISP恩惠
我移动下行千兆,上行只给50,能怎么说

网友B:
应该是512MB内存,不是512G内存。

网友C:
HS8145V
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没有开通IPTV的路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传带宽只有下载的十分之一不是三分之一 你记错了

是我记错了,应该是五分之一,大于150M之后下限30M。
今天查了下工信部的标准
标准文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告》〔2018年第54号〕
标准编号:YD/T3328-2018
标准名称:《公众固定宽带接入业务上下行速率配置要求》
标准规定:公众用户固定宽带接入业务,当下行小于等于150M时,签约上行接入速率与签约下行接入速率按照最低1:5的比例配置,当下行大于150M时,签约上行速率不低于30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512MB内存,不是512G内存。

是的,笔误了,已编辑成512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HS8145V
多少钱入手的

好像当时买的是90元包邮二手货,原装电源。但有外壳明显有使用的摩擦痕迹,不是光可鉴人那种九九成新,只能算九五成新了。

网友D:
看来你们那里IPTV认证还算简单,划个VLAN就能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你们那里IPTV认证还算简单,划个VLAN就能解决了

电信的原设计方案就是光猫的LAN1口接Internet数据,LAN2口接IPTV盒子。
这个不是等同于把IPTV盒子接到了光猫的LAN口了吗?

网友E:
感觉好麻烦啊。为嘛我从来没有为此烦恼过?
我这的移动宽带,光猫(多功能网关)不稳定,再加上想要路由器拨号以获取公网IP,所以给10086打电话让他们给改成桥接。安装的小哥说直接给我换成普猫(只有1个网口,千兆,只做广电转换),我说那更好。换好之后IPTV无论怎么连接都能正常播放,上网当然也正常。我感觉就一个电话搞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好麻烦啊。为嘛我从来没有为此烦恼过?
我这的移动宽带,光猫(多功能网关)不稳定,再加上想要路由器 ...

地域不同,服务也不同,我们这里投诉到工信部也不给公网ip,拨号获得的是电信内网IP,10开头的地址。

网友F:
楼主,看到闲鱼上这个挺便宜,如果买个做无线路由器用,进线接哪里?没看到wlan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我记错了,应该是五分之一,大于150M之后下限30M。
今天查了下工信部的标准
标准文件:《工业和信息化 ...

这个在哪能查到?

网友:
GPON的上传带宽由DBA算法动态分配,可能也受你邻居的上传带宽需求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看到闲鱼上这个挺便宜,如果买个做无线路由器用,进线接哪里?没看到wlan口。 ...

这是光猫和无线路由器一体机,WAN口是光口,在机器背面,插光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