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村委会发的一氧化碳报警器

楼主(2021-02-16):
前阵子天冷的时候,农村很多住户纷纷开始烧煤炉子取暖。为了防止出现事故保住自己的位,村里发了这种一氧化碳报警器。冬天感觉快过去了,心想看看里面的检测原件是什么,就拆开看看。

正面:一个小液晶显示和测试按钮

反面:电池槽

拆开正面的外壳,里面全部的内容。

按一下测试按钮,液晶显示数值和蜂鸣器发出刺耳的 滴滴 声。这种声音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能传播近20米。

一块不知名的IC (应该是单片机)和一块 LM358 运放 ,3脚的电感应该是压电陶瓷蜂鸣器的驱动变压器。

关键的检测原件:单看上面看起来像是充电电池,压合面有2个小孔。

侧面看像一个电解电容

背面,没什么其他的了。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这东西配备的好,为了冬天取暖,一氧化碳中毒的并不少见,有了这东西就不会出事了。

网友A:
这届春委会班子还算谨慎

网友B:
没有安全认证标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届春委会班子还算谨慎

出了事,就会丢乌纱,所以你懂的。。。。。

网友:
这些东西主要就是靠传感器+一个开关电路而已

网友C:
河北省的吧?哪里新闻说死了反正不止一个。无地域攻击的意图。
记得好像有人甩锅无烟煤的,也有人甩锅村民不会烧煤的,。
强制执行这个个人还是赞成的,毕竟安全第一。为了安全,值得这么做。个人觉得声音还是不够大,应该用电动车防盗器那种的喇叭,带推动电路,音量可达120db

网友:
挺实用的,毕竟安全第一

网友:
传感器一般不都是用金属纱网做壳体的吗?这个怎么只留了两个孔?

网友:
我们这里一开始发的就是这个,后来又收回去,换的220v的。
220v的报警器是驰骋股份出的,六七十一个呢。

河北唐山玉田县某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河北省的吧?哪里新闻说死了反正不止一个。无地域攻击的意图。
记得好像有人甩锅无烟煤的,也有人甩锅村民 ...

山东潍坊的,穷的得烧煤炉子取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安全认证标志

这种感觉像三无,但能用。生炉子的时候 叫得很响,炉子生好了就没事了。

网友D:
难道是燃料电池原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山东潍坊的,穷的得烧煤炉子取暖。

我也是烧柴火取暖过冬的。
以柴火为主,家里还有点剩下的蜂窝煤,小煤块。
然后就是柴煤混燃。单柴火燃烧的猛,但火灭的也快。煤燃烧的慢,但燃烧的时间长,刚好互补一下。
河南郑州农村的,烧煤没什么丢人的。
以北方城市供暖而言,不过是用户交钱,发电厂烧煤供热,还顺带发电了。从能源消耗来说,他们各家各户也是烧掉了等质量的煤才实现供暖的,还顺带养肥了各个城市供暖公司。发电厂用的用户的钱,买煤,烧煤产生的热又卖给用户,顺带挣点。只是集中供暖用户不再自家烧煤,改由交钱别人带烧。都需要燃烧1.5吨煤左右。价格3K,我就呵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烧柴火取暖过冬的。
以柴火为主,家里还有点剩下的蜂窝煤,小煤块。
然后就是柴煤混燃。单柴火燃烧 ...

烧同样数量的煤,但是GDP增加了好多倍!单位能源消耗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燃料电池原理?

对,查了下,这种检测器寿命就1年。

网友:
就怕到时候检测不到

网友:
这个好用不,检测的元件好小的样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