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解春雷3T9C台式收音机,1983年生产

楼主(2021-02-16):
声音甜美,想当年的高级机,1983年生产,随后就是收录机的天下了。

网友:
好机,看着就舒服

网友A:
电解需要换吗?

网友B:
谢谢分享。又调谐中周,长磁棒天线,性能还是比较好的。一般好的台式收音机,磁性天线都是可以旋转的,这个是固定的。

网友:
功放已经是塑封大功率管了

网友:
两个喇叭是串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解需要换吗?

库存全新机器,虽然接近40年了,电容没问题,仅重新用目黑统调,满血复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又调谐中周,长磁棒天线,性能还是比较好的。一般好的台式收音机,磁性天线都是可以旋转的,这个 ...

没错,两级双调谐中周,通频带宽、灵敏度和选择性完美平衡

网友:
引用 楼主:
库存全新机器,虽然接近40年了,电容没问题,仅重新用目黑统调,满血复活 ...

还有目黑这种高级工具,真是一个收音机发烧友呀!

网友:
像是03年的,83年还用铁管子吧,有些元件也不像,不过去搜了下,还真是83年的,经典机

网友:
台式机,很高级。

网友:
我记得板子中间正方形的元器件叫中周  。。。。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这个玩意了

网友:
老货看着顺眼,那时候偷工减料尚未普及吧

网友:
保养真的好

网友:
这品相,太漂亮了

网友:
好机。家里有台海燕的,中波天线可以旋转,就是一开LED就没法清晰接收。

网友:
真特么的贵…口水一下啊

网友:
我家的老收音机,在我小的时候就被我拆坏了。很是怀念啊!好像是杭州西湖牌的收音机。

网友:
好新的宝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