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今天拆机发现这样一个二极管ADS15那位老师有资料

楼主(2021-02-16):
东西是这样的

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什么东西上面拆的?分析下电路

网友:
好的吗,测一下压降,坏的吗,马云家找找

网友A:
这个不是ADS15,是DS15,前面那个A样的字母实际上是个厂家标志。
DS15查不到具体型号,只有少数厂家标称这是一个2800V耐压,1A的高压二极管。存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ADS15,是DS15,前面那个A样的字母实际上是个厂家标志。
DS15查不到具体型号,只有少数厂家标称这 ...

如果是这样的话,正向压降得2V以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