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绿米智能墙贴开关

楼主(2021-02-16):
绿米的智能墙贴开关坏了,拆开来看看

发现中间的卡扣断了,无法按压到微触开关,无法工作。有三个卡扣,但线路板上只安装了一个微触开关,于是想把微触开关移上边上的位置。
无奈发现贴片开关焊不下来,于是在某宝出巨资(2块多包邮)买了6.1x6.1x3.2的同类开关共20个。老板发了顺丰,顺丰春节照送过来。开工:

在原来开关的右边位置焊上新买的开关,然后用导线连接到原来的位置(焊接工艺高超,新手请勿模仿!)。
测试无法开灯。打开米家app,按压开关时事件显示“左右开关同时单击”,显然右边位置虽然开关没有安装,但是线路是连接好的,而且电路是可以工作的,只是米家app里无法对这个事件进行定义。。。坑爹的设置。
翻转电路板,发现有一条导线连接到右边开关位置。用小刀将它断开:

再测试,开关已经可以正常工作。组装起来收工。

网友A:
坏的半个开关留着干嘛

网友:
卡扣断了修复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坏的半个开关留着干嘛

楼主说了。。贴片焊不下来。。。。这样修复不知道手感会不会有影响。。
依我的做法就是用哥俩好把断裂的地方弄鼓起来。
手艺高超的话,就把微动的头子弄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了。。贴片焊不下来。。。。这样修复不知道手感会不会有影响。。
依我的做法就是用哥俩好把断 ...

对,那半个贴片微动没能取下来。

并没有影响手感,这个开关本来手感极差,按下去软绵绵的,加上无线的联动有延迟,有的时候不自觉的再按一下,反而灯一亮又被关了。换了个微动手感反而奇怪地好多了,按下去有明显的段落回馈了。

网友C:
,,,,,,,,,焊不下来是温低吗,直接挑坏然后焊一个上去,上次有一家店9毛钱包邮10克还是20克混装按键,领红包之后最少能一分钱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不下来是温低吗,直接挑坏然后焊一个上去,上次有一家店9毛钱包邮10克还是20克混装按 ...

我买的是20个2块多。我买来安装在边上了,原来中间位置不能用了,盖子上面的扣子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买的是20个2块多。我买来安装在边上了,原来中间位置不能用了,盖子上面的扣子断了。 ...

哦,好吧

网友:
请教某宝上卖的遥控开关,替换原开关+随意贴开关~~单开单控的~~待机耗电大约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