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对现在的led灯珠寿命有些疑惑

楼主(2021-02-16):
      和早十年八年相比,现在的led照明设备驱动电路的确是有了很大提高,阻容和线性已经不是主流,随便一个几块钱的灯条或灯泡都用上了恒流驱动,这是以前只有高端产品才有的配置,led频闪问题基本已经不需要担心了,这点真的很好。
     去年开始,家里逐步开始把节能灯更换为led,买的基本都是某宝上的改造用灯条,几块钱一条那种,瓦数在10-15瓦左右,用的是非隔离恒流驱动,现在一年多了,让我意外的是,已经有两三个灯出现了灯条上个别灯珠闪烁的问题,通过代换确认了与驱动无关,商家答复是灯珠芯片质量不良,出问题的有7030也有5730芯片。
    我原本担心驱动里的滤波电容被高温“烧死”的问题倒是没有遇到(我还备了一堆滤波电容:)),我的疑问是,现在的led灯珠寿命是不是出现了问题?说好的10万小时呢?还请大家解惑,谢谢

网友:
如果是国产灯珠,一致性太差,也有可能焊接时工艺不行。

网友:
灯珠闪烁,有可能使用时间久了,温度问题,导致上面的果冻胶脱落了,邦定接触不良。用手压着果冻胶就可以正常使用。。。确实挺烦人的

网友A:
散热偷工减料,电流给大发热大,必然寿命严重减少。
我家的灯全部是自己买件组装,四年了,好几十个灯只坏过一颗灯珠。

网友:
我习惯撸这些几块钱的灯条回来后,都第一时间降功率使用,一般是降到额定的50%-60%。
用2-3年没发现问题。

网友:
球泡经常坏,灯板坏的不多

网友:
散热不良寿命无法保障,一致性问题,跟锂电池一样,串联数越多,故障率也越高,还有就是,10万小时也就是个噱头

网友:
排除使用劣质元件外,楼上真解。散热偷工减料,电源电流大亮度高,价格低亮度高卖相好。结果就是发热大,灯珠寿命严重缩短。LED产品寿命太长,厂家的大量LED产品卖不出,如何赚钱。。。所以现在品牌产品都出现双排灯珠,功率亮度大提升,散热没提升,寿命反下降的现象。对于自己使用,改动降功率增强散热是首选,对于行业,只有等出台相应规范。

网友:
可以去金鉴实验室之类的公众号看看led灯珠失效的案例,芯片体质和封装工艺等都是影响寿命的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热偷工减料,电流给大发热大,必然寿命严重减少。
我家的灯全部是自己买件组装,四年了,好几十个灯只坏 ...

不知购买灯珠方面有哪些窍门,某宝上的东西国产、台产一大堆

网友:
驱动质量提高了,灯珠的质量下降了

网友:
已经买了PTC加热平台和800个铜支架LED备用,换灯珠很容易,PTC15块,灯珠56块

网友:
已经修好三支长条LED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