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球阀阀芯打滑该如何处理?

楼主(2021-02-16):
家里的太阳能的热水阀已经十几年了,前几天出现打滑的现象
就是手柄转动时,前面几十度的转动时手感很松,而且出水也没有任何调整的迹象,继续转动才会开/关水流,是不是内部的球阀阀芯和手柄的轴打滑了?
我把手柄上用于限位的两条铁片去掉了,似乎也没什么用
如果是打滑,有不更换而是原位修理的可能吗?
如果无法修理,这个位置方便更换阀门吗?

网友:
不太好弄,这种阀体不好拆,和和闸阀还不一样。。。。
只能剪掉一段ppr把坏的拆下来重新热熔了新的上去

网友A:
你这装修的没考虑换阀门的事吧。正常装修都是两边用活结,方便后期更换,虽然成本会高不少。
阀门是易损件,水里有铁锈泥沙卡住球体,会导致中轴滑丝。坚持这么多年也该换了。
建议装前置过滤器,更换阀门,这一块的管子要重新做。柜子开口偏小。给你阀门参考。

网友A:
也可以把阀门往后那段减掉,阀门前边的内丝留下。安装这种半活接阀门

网友B:
你当初应该装活接的,至少一头是活接,那才好更换这个球阀,通常你这种情况,是里边钢珠上的那个槽磨损了,不取下球阀,换不了里边那颗钢珠,这个部位这么窄,想重新烫接头也很麻烦,如果右边管子还能往后面去,增长距离,可以去找个活接加一个球阀装上去,就像水表接头那种活接,至于这个坏的球阀,直接用角磨机从中间切断就能拿下来了,不过用角磨机干活的时候一定要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装修的没考虑换阀门的事吧。正常装修都是两边用活结,方便后期更换,虽然成本会高不少。
阀门是易损件 ...

当年装修时还啥都不懂呢,现在估计要重新热熔了,请人过来弄,柜体开口倒是有工具可用,万用宝和曲线锯马刀锯家里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可以把阀门往后那段减掉,阀门前边的内丝留下。安装这种半活接阀门

用这种可以吗?然后把那根立管稍微弯折一点,留一点长度出来,这样的话PPR管会不会断?这样的话就可以自己弄了,热熔的话要请工人来弄,自己没弄过
原来的旧阀体不好拆,能不能用马刀锯直接锯断?不知道要锯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当初应该装活接的,至少一头是活接,那才好更换这个球阀,通常你这种情况,是里边钢珠上的那个槽磨损了, ...

角磨机锯这种铜件,用磨砂片合适吗?据说用带齿的锯片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角磨机锯这种铜件,用磨砂片合适吗?据说用带齿的锯片很危险

用薄的切割片,不要用带齿的,我试过整个手磨机飞出去

网友C:
拆掉手柄,用扳手来调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这种可以吗?然后把那根立管稍微弯折一点,留一点长度出来,这样的话PPR管会不会断?这样的话就可以自 ...

首先你要能把坏的拆下来

网友:
球阀芯就是球上切口,阀杆嵌进去转动日久阀杆和切口会破裂,就只有杆转而球不转~如此玩儿完。
现在可以把旧阀开到最大,再选管子宽敞处切断,另装阀门。
至于ppr管用切 管剪一下就剪开了,用锯拉要时间长一点,ppr管韧性很好,卡车压上去都不会破裂,可以大胆去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这种可以吗?然后把那根立管稍微弯折一点,留一点长度出来,这样的话PPR管会不会断?这样的话就可以自 ...

你这样长度会超出来很多,活接阀体本来就长,加对丝更长。你原来的两个内丝位置间距不够用,ppr的水管可以稍微弯曲,但是还是不够安装。
ppr管韧性很足,不用担心弯曲会怎么样,但是短距离大角度弯曲很难。理论上不建议弯曲。(你这地方弯曲也不够用)。
马刀锯可以锯ppr,锯不了阀体,铸铁的,很难锯,用角磨机的砂轮磨片,也要磨半天。不能用带齿的,你那个空间小,用角磨机弹出来等于自杀。费那个劲不去去买个热熔机,
热熔机10来块的就能用,但是烫管要技术。还是改管吧,一劳永逸。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年装修时还啥都不懂呢,现在估计要重新热熔了,请人过来弄,柜体开口倒是有工具可用,万用宝和曲线锯马 ...

万用宝就算了吧,累死弄不开阀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掉手柄,用扳手来调整

我已经把把手铁片的限位块去掉了,似乎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长度会超出来很多,活接阀体本来就长,加对丝更长。你原来的两个内丝位置间距不够用,ppr的水管可 ...

从来没玩过PPR热熔......还是请人来弄把,我先把柜体开口放大点,然后换成4楼推荐的半活接角阀,请个水电师傅上门烫一下接头,这样估计稳妥点

网友:
有两个球阀,楼主没有说清楚是哪个球阀:上面的?还是下面的(下面的难弄些)?仔细看,应该是有活接的(上面那里的球阀右手边就是活接口),试试看是否可以旋动,如果可以旋动就可以直接换球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已经把把手铁片的限位块去掉了,似乎没用

里面那个铜玩艺是不是随着手柄转动?如果没有就用扳手拧,如果有就是没拧到位,拧超过一点试试

网友:
我的全部都是活接,这种确实不太好换,建议用个品牌的,我的一直没坏。

网友:
剪开图指的地方,把坏的转下来,用快速接头免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