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手机屏幕显示和电脑显示器有什么本质区别?

楼主(2021-02-16):
当把亮度调到同样偏低情况下,电脑的图片就看不清楚内容了,手机屏幕上显示倒是基本上没什么影响。

为什么电脑上就基本上看不清楚了?

网友A:
因为你的电脑屏幕太差。来个1000nit亮度的p3色域显示器,必须清清楚楚

网友:
楼上正解了,或者你哪个山寨手机的屏幕对比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你的电脑屏幕太差。来个1000nit亮度的p3色域显示器,必须清清楚楚

单位的电脑,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联想的。估计在你的意识中,联想电脑是很差的了。

我感到奇怪的是,同样的很差的联想电脑,10年之前的联想显示器
,为什么就不存在我上面说的问题呢?

如果联想电脑真的很差的话,为了在电脑上正常的浏览图片,那我应该买什么品牌的显示器?或者说至少多少钱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单位的电脑,多年以来一直都是联想的。估计在你的意识中,联想电脑是很差的了。

我感到奇怪的是,同样的 ...

Dell有专业显示器,四千起步,几百块的显示器只能看个文档

网友:
戴尔移动工作站有pc屏,惠普工作站有DC屏,这才是笔记本屏幕中最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