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看全网搜不到这款U盘的拆解,我去搞两个试试水

楼主(2021-02-16):
按耐不住好奇心,恰好有优惠券,两个才102元,容量是不虚的,看评价读大约100,写约40,到时候再更新帖子(还有淘宝上有一家店卖这个品牌的固态U盘,128G才130元,那款这论坛也有人拆解,不知道值不值入手?)

楼主:
梵想F306固态U盘,当年以性价比著称,上市后有所名气,紧随CZ880后

网友:
估计是IS918的主控

网友:
这个价格也不回差到哪去就是了

网友A:
还是那句话,U盘别超过64G,否则丢资料的时候有得受的

网友B:
还是那句话,重要资料别放U盘上,否则丢资料的时候有得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那句话,U盘别超过64G,否则丢资料的时候有得受的

朋友的观点我只赞同一半,硬件有价,数据无价!只要不把优盘当作保险箱,只要数据在另外的电脑或者其他存储设备中有一份以上的备份,那么,你使用的优盘无论多大,无论质量如何,无论是否丢失数据,都不会对你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
比如我,重要的数据都在两个移动硬盘中做了备份,而且,有些数据需要在外出使用,我除了复制到优盘中,然后再用QQ、网盘或者邮箱中再保存一份,以免万一优盘损坏、丢失时可以从这些渠道中下载复制一下,优盘中的数据,永远只是我的原始资料拷贝(就像我们把原始资料复印了使用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那句话,重要资料别放U盘上,否则丢资料的时候有得受的

朋友的观点我只赞同一半,硬件有价,数据无价!只要不把优盘当作保险箱,只要数据在另外的电脑或者其他存储设备中有一份以上的备份,那么,你使用的优盘无论多大,无论质量如何,无论是否丢失数据,都不会对你造成非常大的影响的。
比如我,重要的数据都在两个移动硬盘中做了备份,而且,有些数据需要在外出使用,我除了复制到优盘中,然后再用QQ、网盘或者邮箱中再保存一份,以免万一优盘损坏、丢失时可以从这些渠道中下载复制一下,优盘中的数据,永远只是我的原始资料拷贝(就像我们把原始资料复印了使用一样)。

网友:
朋友如果有需要或者想试水,可以尝试一下的。

网友:
买这种U盘看似乎好便宜,性价比高,,,实际费钱又不好用,,,,不差钱上DIY的固态U盘,,,最差买个CZ880,,要性能又便宜买坛上大神做的,,

网友:
单位有个F313,自已另买的三个128的

网友C:
楼上这种造型,同中东地区常见到AK47的弹夹一样。属快速供弹的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的观点我只赞同一半,硬件有价,数据无价!只要不把优盘当作保险箱,只要数据在另外的电脑或者其他存 ...

我的是3块硬盘离线备份再加上用的电脑上一份在线备份。有些数据真的丢了会很头疼。人会有惰性的,大U盘用着爽了就容易犯浑,大文件可能还记得备份,小的零散的文件就难说了,不过有时候零散的小文件反而更重要。而且现在有些人喜欢用WTG,这种更危险。小心点总是没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这种造型,同中东地区常见到AK47的弹夹一样。属快速供弹的那种。

说的好形象,这是一个u3的,sm3267.一个u2的莹火虫,sm3252

网友:
那个双头U盘我觉得蛮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朋友的观点我只赞同一半,硬件有价,数据无价!只要不把优盘当作保险箱,只要数据在另外的电脑或者其他存 ...

说的好,我也是这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