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牌子路由器稳定

楼主(2021-02-16):
哪个牌子路由器稳定,要换,谢谢

网友A:
TP、水晶,都可以吧

网友:
稳定,应该都稳定吧,,    不稳定的可能是由于电子产品的体质不同,,

要稳定的,是相对的,固件会定期更新的相对稳定一些

老古董都可以稳如狗

性能和稳定不成比例吧

网友B:
真正的企业级路由,基本都能稳定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正的企业级路由,基本都能稳定运行。

好贵。。

网友:
我现在用的ER3260G2+K2T刷集客!稳的你可以忘记它的存在!

网友C:
二手K2P一百元左右,你会惊喜的!

网友:
小米的可以,我用过TP,腾达,华为,水星,速度有差别,耐久度都堪忧

网友:
路由器最好的是华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手K2P一百元左右,你会惊喜的!

K2p的5G信号较差。用着A1黄口老货。

网友:
多准备点银子上阿苏斯

网友:
当然是 RMB 牌!

网友D:
小米可靠!华硕和TP-LINK都用过,还是小米

网友:
TP(老早以前买的),腾达(电信宽带送的),华为荣耀H1(京东买的),原来用TP,信号一般般,回到家里打开wifi整个小区的路由器都搜到了,就是搜不到家里的wifi,所以花140买了个荣耀H1,速度还可以,后来电信升级宽带送了个腾达,我把荣耀换下来放边上了,被老婆整理杂物的时候80闲鱼卖掉了,过段时间发现电信送的腾达有信号没数据交换,但是在我的电脑局域网有很多杂牌手机,拔了腾达用回了TP。

网友:
引用 网友A:
TP、水晶,都可以吧

TP 最垃圾

网友:
华硕  网件  都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小米可靠!华硕和TP-LINK都用过,还是小米

小米断流

网友:
网件可以试试

网友:
网件,思科,华为,华硕的都不错

网友:
网件,华硕都不错,tp三剑客短期没问题,长期要看型号,其实都要具体看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