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想海淘个ez7421或者7410,有点拿不定主意

楼主(2021-02-17):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有点拿不定主意。买的话我会买个7521套装配7421裸机然后把7521出了,这样还便宜点,买7410套装我会配个7410s工业的,把普通的出了。

网友A:
抚摸可以,做事选择性就多了.

网友:
弄到手就知道了,用起来没啥不同,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抚摸可以,做事选择性就多了.

推荐一个做事的!近期是自己家装修用,面板家具安装。装修完就是设备维修用的。求推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抚摸可以,做事选择性就多了.

双向自停没别的选择,没有自停使用体验差很多

网友C:
闲鱼买一套行了,7420就可以。装修完,又出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做事的!近期是自己家装修用,面板家具安装。装修完就是设备维修用的。求推荐 ...

12v一钻一批搭配吧,威克士、得伟、牧田都很不错、有刷、无刷看自己喜欢,我是从米沃奇12v转得伟12v无刷的、米沃奇使用体验一般,仅做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做事的!近期是自己家装修用,面板家具安装。装修完就是设备维修用的。求推荐 ...

便携小巧的话博世go2,也就1/3个二手7421的钱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闲鱼买一套行了,7420就可以。装修完,又出掉

抚摸党要最棒的,二手看不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一钻一批搭配吧,威克士、得伟、牧田都很不错、有刷、无刷看自己喜欢,我是从米沃奇12v转得伟12v无刷 ...

得伟,牧田个人装修用,奢侈了,威克士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推荐一个做事的!近期是自己家装修用,面板家具安装。装修完就是设备维修用的。求推荐 ...

推荐牧田022,好买,7.2v冲击批安装面板和板式家具都很合适,轻巧没有反作用力

网友:
我手上有7421套机和7521裸机,红色,有需要私聊

网友:
都买,体验完把不喜欢的卖掉!

楼主:
先到了一把7421   7410工业向还在路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推荐牧田022,好买,7.2v冲击批安装面板和板式家具都很合适,轻巧没有反作用力 ...

是中国制造的?

网友:
怎么7421是中国制造?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到了一把7421   7410工业向还在路上

这是海淘的?走的哪家快递,什么价格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先到了一把7421   7410工业向还在路上

别被骗了   7410只有3个批次   用料的区别    7410系列没有工业非工业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别被骗了   7410只有3个批次   用料的区别    7410系列没有工业非工业的区别

官网都有工业向的7410介绍,日亚也有,这还能骗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中国制造的?

现在好多松下电器都是中国造的了,冲击批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