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摇控坦克摇控器改电池

楼主(2021-02-17):
大年三十送儿子一个大的摇控坦克,非常开心,天天玩,今天开出去发现无法摇控,拿回家一检查,发现摇控器没电了.
摇控器使用9V电池,家里没有存货,没办法,只好改装了

坦克够大的,买来是8节7号充电电池,充电8小时,只能玩半小时不到,已改为2并2串18650.

摇控器的样子

内部空间很大,用两块手机电池串联,自带保护板,其实没有保护板也没事儿,发现电压低于6.5V无法摇控,
就要充电了,不会过放

用一个3P平衡线引出到原来的电池仓

盖上盖子的样子

完工,充电中

估计有人会问坦克性能参数
橡胶履带,带弹簧减振的塑料负重轮
三个前进速度,一个倒档,可原地调头
炮塔左右,上下摇控调节
摇控发射水弹珠,最大射程5米的样子,应该也能打硬的子弹,不过手上没有,没试过

网友A:
楼主多少钱买的啊?

网友:
就是,重点不说啊!

网友B:
下面是轮子的,还是履带的?

网友C:
2.4GHz,会干扰WiFi吗?

网友D:
哪里买的给链接啊?坦克改锂电的教程呢?

网友E:
这个电池,电压会不会够?。。。。。。

网友:
同款遥控器,拨动开关垃圾,一下子就坏了,包括坦克上面的开关也容易坏,最后投巨资改了比例遥控+接收机+电调+电机+锂电池。

网友:
我买了个tp4056充电、升压一体的小板子,和手机电池装在最池仓里,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多少钱买的啊?

好像是240块,拼多多买的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是轮子的,还是履带的?

橡胶履带,负重轮带减振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里买的给链接啊?坦克改锂电的教程呢?

拼多多上多的是,一搜就有
坦克改锂电没啥好说的,也是两串,放原电池盒子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池,电压会不会够?。。。。。。

两串,充满电8V,足够了
实测摇控器低于6.5V无法摇控
反正小朋友玩,又不用拉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Hz,会干扰WiFi吗?

应该不会吧,WIFI不是都会自动跳频,更换信道防止干扰
蓝牙和WIFI都是2.4G,也没见干扰啊

网友:
遥控玩具厂家都得改锂电才行,玩的时间久

网友:
看上去塑料不太好。不过功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