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大家有用半导体制冷片自制过制冷设备吗?这种12706在9v时电流有多大

楼主(2021-02-17):
大家有用半导体制冷片自制过制冷设备吗?这种12706在9v时电流有多大有朋友试过吗?(因为想要用QC诱骗的9v电源供电不知能否带动)

网友:
效率太低。
你自己接9v电源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A:
不是有内阻规格吗?你外接9V电源可以大致算下输出电流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有内阻规格吗?你外接9V电源可以大致算下输出电流大小。

应该不能这样算,因为把规格参数带进去不成立

网友:
不好计算,质量有好有坏,冷热端散热条件不同。

网友:
只要这个诱骗出来的电压功率足够强大,应该可以

网友:
6A@15V,你说行不行

网友:
最大15.5v,67W,算一下电流4A左右吧

网友B:
我废品站捡了一个半导体制冷的所谓冰箱,60W,测试一壶开水放里面一小时温度都没降,马上扔了

网友(2021-06-15):
楼主在做什么设备?效率怎么样?我也想用个制冷片做个小冰箱,给一瓶水降温就可以了

网友:
行不通的 充电头会保护性打嗝  没法正常工作  在输入5v时候 电流就已经超过充电头的输出电流了 充电器就保护了  更别说诱骗出9v

网友:
本来想做一个小冰箱,转换率太低了,放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废品站捡了一个半导体制冷的所谓冰箱,60W,测试一壶开水放里面一小时温度都没降,马上扔了 ...

那玩意就是冷藏个胰岛素还行。
你竟然让它对付一壶开水。
得累死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玩意就是冷藏个胰岛素还行。
你竟然让它对付一壶开水。
得累死它。

放几根冰淇淋还是可以的。

网友:
5v都可以驱动

网友:
关键是散热,冷热端隔热良好,热端温度必须用风扇快速吹走,否则温差一大制冷效果全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