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德生9700超级短波王收音机

楼主(2021-02-17):
润滑清理开关,满血复活,调频调台局促,短波效果不错。

网友A:
此机应该有二次变频版本

网友B:
既然用波段开关切换波段,那右边四个按键干嘛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波段开关切换波段,那右边四个按键干嘛用?

参看第一图。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用波段开关切换波段,那右边四个按键干嘛用?

波段开关只有中波和短波之间的切换,调频和MW.SW之间的切换由按键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此机应该有二次变频版本

这个机器就是二次变频的,似乎也只有二次变频的。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子的,见识了。

网友:
德生机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现在短波都听不清了,只有FM比较好了

网友:
谢谢分享,你没把刻度盘掀开,下面好多晶振

网友C(2022-10-08):
喇叭是25欧的,真是少见

网友(2023-02-18):
引用 网友C:
喇叭是25欧的,真是少见

我的9700喇叭换了个1W 8欧姆的。

网友(2023-08-20):
昨天 收了一个和楼主同版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