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简单拆明纬24v6a开关电源

楼主(2021-02-17):
简单拆个明纬电源

大家看看这个怎么样,芯片是tl494

楼主:
那两个大电容是什么级别的

网友:
上海明纬
做工也不错

网友A:
才24V6A,用料比真明玮都扎实

网友B:
上海明纬,看起来不错,初级红宝石大电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海明纬,看起来不错,初级红宝石大电解。

初级250V耐压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才24V6A,用料比真明玮都扎实

你意思是说这是假明纬?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这是假明纬?

是的,板子上没有看到logo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板子上没有看到logo

这个是设备上面淘汰下来的。好像是对电池还是哪里有安全隐患,所以替换下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这是假明纬?

百分百的假明玮,真明玮是MW,你这个是MM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意思是说这是假明纬?

毫不掺假的假明纬,上海明纬MM。真的是台湾明纬MW,做工和这个有很大区别。

网友:
拼音是mengwei:lol:

楼主:
引用 网友D:
毫不掺假的假明纬,上海明纬MM。真的是台湾明纬MW,做工和这个有很大区别。 ...

原先就是有隐患才从设备上替换下来的。

网友:
MENGWAI,拼音都拼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百分百的假明玮,真明玮是MW,你这个是MM

什么都要做假。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E:
引用 楼主:
初级250V耐压够吗?

之前拆过类似的,也是250v,好像是两个串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拆过类似的,也是250v,好像是两个串联

这么大的电容怎么才330uf

网友:
虽然是假的,但做工也不赖。

网友:
220V时,二个串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