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IS903双贴128G256G推荐什么颗粒最稳定?

楼主(2021-02-17):
新手试水,我知道903很垃圾,但是还请大佬给推荐一下具体用什么型号颗粒比较好。

网友A:
is903怎么就垃圾了

网友:
能坚持这么久的主控没几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is903怎么就垃圾了

基本上只能传大文件,小文件写入能掉到几十K,甚至短暂掉到0,所以基本上只能放大文件才有体验

网友:
128及以上的速度快的颗粒就不建议用903了

网友B:
双贴128用903随便什么颗粒,只要不是现代的就行,双贴256G还是上46XT吧,提升太明显,

网友C:
903呵呵,1202年了,没被淘汰是因为能8CE?总之很垃圾就对了,基本没有的纠错 坏块管理...上个SM3281都比它好的多起码是BCH纠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903呵呵,1202年了,没被淘汰是因为能8CE?总之很垃圾就对了,基本没有的纠错 坏块管理...上个SM3281都比它 ...

我就钟情903,就冲着有写保护开关,别跟我说其他可以自己改写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贴128用903随便什么颗粒,只要不是现代的就行,双贴256G还是上46XT吧,提升太明显, ...

请问,2246xt或者2258等这类固态优盘长时间插在电脑上发热会很大吗?想做903主要是考虑发热还行,而且板子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903呵呵,1202年了,没被淘汰是因为能8CE?总之很垃圾就对了,基本没有的纠错 坏块管理...上个SM3281都比它 ...

3281的写保护好像没有人开板吧,为什么903缺很多人开板,奇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903呵呵,1202年了,没被淘汰是因为能8CE?总之很垃圾就对了,基本没有的纠错 坏块管理...上个SM3281都比它 ...

3281是多少bit的bch?jmf608和sf2281vb1用40bit bch我觉得也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的写保护好像没有人开板吧,为什么903缺很多人开板,奇怪

因为903简单啊...免跳线,原理图工程文件百度一搜全都有,这种照猫画虎画个板子 实习生分分钟都能画一堆还不带重样的、
3281就不一样了,R6 R7 R43 R44 TSOP Togvcc 跳线之类的不理解的人还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3281是多少bit的bch?jmf608和sf2281vb1用40bit bch我觉得也还行

mlc用bch很好,TLC QLC用BCH则会水土不服,需要LDPC才能有足够的容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