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有人知道这个盘片参数吗?

楼主(2021-02-17):
想用废旧的硬盘做一个表盘  不知道具体尺寸
  网上找到一个图例 但是不知道尺寸    能发一个尺寸大样图吗?

网友:
没拆过,字是激光刻的吗

网友:
通常来说 硬盘无非就是标准的3.5和2.5,都是标准尺寸来的啊 百度应该可以搜得到的

网友:
挺好的设计,再夜光就很棒了!

这个做了压克力盖,无尘了~

网友:
2.5

3.5
括号里是毫米
看尺寸3.5寸应该是指盘片3.5英寸=88.9mm

网友:
很别致的,不错

网友:
我那二十多年前的20兆的大硬盘直径更大,金光闪闪的!不过现在很少了。

网友A:
以前拆过很多硬盘,测量了一下,9.5CM

楼主(2021-04-14):
我要矢量图  可以直接打印的那种  不是要这种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拆过很多硬盘,测量了一下,9.5CM

到底是88.9mm   还是95m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