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专用解码}初六拆球泡!0元撸的DZ超亮款20w球泡拆机!

楼主(2021-02-17):
{专用解码}初六拆球泡!0元撸的DZ超亮款20w球泡拆机!
上一会有小伙计跟我说想要看看之前0元购的DZ超亮款20w
这一次我就让你们看个够
话不多说上图

长这鸟样
没有打胶
一掰就可以打开

里面原本设计了供驱动安放的口
可是一片铝基板就搞定了

整流桥:MB10S
线性恒流驱动:EG1000AC
装回去测试

严重频闪,功率虚标
测试只有5.78w
装回柔光罩频闪也没多大缓和
到时候可以焊上一个电容
这样频闪能滤过一些

竟然还可以@人?   @的结构是什么
结束

网友:
我这还有个年前0元撸的“电阻照明”超亮款10w,有11个灯珠。想不到拼多多黑科技,仅增加一个灯珠,就能增加10w功率

网友:
建议接在开关电源高压直流侧,或者从故障电源拆滤波电容器,改在楼主灯具上减缓频闪。灯具内部空间太小装不进大电容器,最好的建议,从机箱电源拆出整流桥芯片,和高压侧滤波电容,焊接在明装灯具螺口里面,接上楼主球泡灯后频闪会大大减轻,阻容分压直流不能用。

网友:
不只是拼夕夕,某宝上面也照样虚标,特别是地摊用的夜灯,随便一个都是标几十上百瓦的,随便一个都是充满电用一个星期的,

网友:
前几天拆了几个灯条,都是用一个桥加一个芯片和几个电阻,一个电容组成的驱动。

网友:
灯体里有空间,可以加点散热铝,可以多亮点时候

网友:
0元撸的能用就行了

网友:
依歌1000ac......可还行

网友A:
这种灯,闲鱼上10.50元6个30W的包邮,有很多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灯,闲鱼上10.50元6个30W的包邮,有很多卖的。

开一会就死烫死烫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一会就死烫死烫的了

我买的,试了一下亮的,就全部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