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R7 240 WIN7 不能正常关机

楼主(2021-02-17):
装驱动后再关机CPU风扇仍然一直转,开关机指示灯亮。不装驱动正常关机,大佬给指点一下

网友:
装什么驱动造成的?

楼主:
WIN 7下的AMD 官方驱动

网友:
都说说装什么驱动了。我遇到过,忘了那个驱动叫什么了,跟BIOS电源管理互相不对付。恢复BIOS默认设置或者修改APCI设置试试。你在控制面板已安装的程序里截图(按安装日期排序)。

网友:
换个驱动试试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