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器刷主板BIOS效验不过,请问这是什么问题导致的

楼主(2021-02-17):
主板是技嘉310   刷能支持67代U的BIOS,以前都是直接进BIOS END 直接升级刷的(以前刷了几片都是R2.0的版本,但这试了2片都是不行 R1.0版本),现在主板是R1.0 升级 都是显示BIOS error,然后我就用 优硕GZUt 38块钱那个,再用夹子 夹主板的16M SPI 试了很多遍都是效验不过,你说如果是夹不稳不到位也不可能几次都是这样夹不到位, 想拆闪存出来刷又怕失去保修,以前我都用这个编程器夹华硕的310主板都可以成功,就是这个技嘉的310 效验不过,请问 这个怎么解决,在不拆闪存出来情况下怎么刷成功,这个效验不过难道真的是我夹子都夹不到位吗?

闪存牌子是GIGA开头的  这个应该不是低压1.8V,是3V的吧

网友A:
只是刷BIOS 吗。还是修改了什么?

网友:
应该bish存储芯片某一个区域opt写保护了

网友B:
1、擦除时 擦除两遍
2、务必查空完成无误后再写入
3、写入一遍 校验
4、不过的话不清空 直接再次写入一遍 再校验
5、不行的话重复步骤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刷BIOS 吗。还是修改了什么?

bios是修改过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擦除时 擦除两遍
2、务必查空完成无误后再写入
3、写入一遍 校验

我是自动烧录,是自动擦除的

网友C:
添加处理器微码的时候,由于有些bios空间上的问题,需要先删除原bios里的微码,再添加新的微码,还有有的bios使用内置工具更新的时候有校检,所有提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处理器微码的时候,由于有些bios空间上的问题,需要先删除原bios里的微码,再添加新的微码,还有有的bi ...

有点深奥啊,所以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点深奥啊,所以有解决方法吗?

简单点说就是先删除bios里面的处理器微码,然后再添加你需要的微码,要注意大小有没有超出限制,可以用WinHex读取对比一下大小,再不行就只能考虑上编程器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单点说就是先删除bios里面的处理器微码,然后再添加你需要的微码,要注意大小有没有超出限制,可以用Wi ...

我就是用了编程器刷 用夹子夹SPI 效验不过啊,我不是发了图片吗

网友:
你修改过的和原来的哪里改的不对了,你解开包,看看哪里不对了,大小,还有yzice说了微码。

网友:
有些主板不能夹着升级,保修期内找技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