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老电路转过来让新人玩玩

楼主(2021-02-17):
可靠的双硬盘双系统切换器

相关链接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633448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240834&page=1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7957

网友:
嗯,这个电路很巧妙,用一片4非门IC实现并且简单可靠,构思巧妙,我很少用成品门电路做控制,更多是用三极管构成门电路结构.

网友A:
都要用手按了,把40106换成个开关不是更可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要用手按了,把40106换成个开关不是更可靠吗?

那是你没看明白里面的理

网友:
我是用双刀双掷开关  控制是否使用这个硬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是你没看明白里面的理

就这么个意思,开关触点容量够的话,MOS管也可以省了。就是做不到开机后开关不起作用,不过SATA硬盘理论上是支持热拔插的,这点差异说不准是好事还是坏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么个意思,开关触点容量够的话,MOS管也可以省了。就是做不到开机后开关不起作用,不过SATA硬盘理 ...

开关不是容易接触不良吗

网友:
有秘密的人专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要用手按了,把40106换成个开关不是更可靠吗?

开机后再按开关不起作用

网友:
很棒的老电路

网友:
要是能做个成品就好了

楼主:
淘宝没看到这玩意,还有有两个孔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