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弄个这样的散热器用怎么样,在CPU架上一吸

楼主(2021-02-17):
在CPU架上一吸

网友:
掉了怎么办?
什么cpu啊?

网友:
完全没有靠性。

网友:
吸的力度达不到压紧的程度。

网友A:
居里效应:发热--磁力下降--接触不好--更热--消磁--掉下来--烧CPU

网友:
不如找块砖头压住来的实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里效应:发热--磁力下降--接触不好--更热--消磁--掉下来--烧CPU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里效应:发热--磁力下降--接触不好--更热--消磁--掉下来--烧CPU

超不过110°没事吧

网友:
只能用于发热量小的U,这散热器体积这么小,又不加风扇,散热性能必不会很高,所以只能用在发热小的U上吧,主频高的U就不要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里效应:发热--磁力下降--接触不好--更热--消磁--掉下来--烧CPU

很有远见!

网友:
在您电脑上试用后告诉我们使用效果

网友:
感觉不好用!那个铁丝捆上还行,哈哈!

网友:
记得把主板保护关掉,可以烧到冒烟。

网友B:
CPU是铜盖来的.没地方给你吸.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U是铜盖来的.没地方给你吸.

谁让你吸CPU啦,让你吸四周的铁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里效应:发热--磁力下降--接触不好--更热--消磁--掉下来--烧CPU

没事,磁铁是放在散热器上的

网友:
玩心这么重的?用磁铁?

靠谱点的用导热硅脂,有那种像胶水粘得很牢的,然后再外挂风扇

搞半天可能还不如买个十几块的全新超频三散热器
能接受二手的话,闲鱼有十几块包邮的双热管散热器也不错

网友C:
还是这样吸吸成本低,简单易用,可以推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是这样吸吸成本低,简单易用,可以推广

可以的,其实上边我一直没说,主板、cpu试机时临时这样用不错,装机这样用有点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居里效应:发热--磁力下降--接触不好--更热--消磁--掉下来--烧CPU

还真是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