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显卡温度七八十度长期使用对显卡寿命影响大么?

楼主(2021-02-17):
老显卡,风扇挂了,找不到适合的风扇,一直70多度,影响大么?

网友:
肯定大啊!赶紧换风扇!

网友:
不坏了,咋换新的

网友:
闲鱼搜一下看你的散热器螺丝孔径是多少就可以找到,大功率的买热管+风扇最好了。

网友:
没有什么问题,我当年是 显卡一直110-120度
结果3个月供电烧了,确实是风扇不转了
所以你70来度不是事
有条件还换风扇,没有条件,找个80的风扇吹显卡就好 的

网友:
风扇带一个饼干那么大的散热器效果都比被动散热强。

网友:
我觉得买个风扇的事

网友:
买那种通用散热器,兼容很多孔距的。

网友:
可以改水冷。

网友:
没有任何问题,显卡芯片在焊接的时候都要300度呢,所以不用担心

网友:
这温度都没啥关系 别一直一百多度跑就行了 也可以自己加个风扇。毕竟越凉越好

网友:
如果不卡死不花屏,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随便可哪拆个风扇,从显卡的12v风扇插针上接两根线,或者直接焊上,风扇用扎带栓到散热器上固定就行了。我都是这么干的,好几个显卡了,超级稳定。

网友:
风扇挂了,影响肯定大啊。芯片建议保持70度以下为好,短时间温度高点还没事,长时间70度以上,肯定是会影响寿命。长时间建议保持在70度以下为好,温度过高也影响周围的电路。

网友:
温度高会加快电器件的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