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DDR3,1333,这一面9个颗粒的内存是什么玩意儿

楼主(2021-02-17):
人家都是8个,他是9个,9个怎么算呢

网友:
活久见了撒,呵呵呵

网友:
服务器内存,有冗余的内存条

网友:
可以容错,不易死机

网友A:
带了ECC之类的吧,普通机器可能用不了吧,服务器上的

网友:
服务器专用的。

网友:
服务器内存,新的比一般电脑的贵多了,旧的比一般电脑的便宜多了。我的电脑上按着8条8G的

网友B:
ecc条,amd专用条就这个样子

网友:
ECC可以在台式机上用 内存标签上是XXXXXE 如果是最后一个字母是R那就是REG ECC台式机不能用。

网友:
手里有根服务器内存,威刚的,也能开机也能用。就是用着用着系统就保护蓝屏。

网友:
明显是ecc udimm,ddr3的话只能给所谓的工作站主板搭配奔腾、i3、e3使用。

网友:
unbuffered-ECC 俗称"纯ECC"条,跟REG ECC不同,兼容"普通主机",但失去ECC功能而已。

网友:
传说中的ECC内存,这种可以兼容普通主板,RECC的不行。。。

网友:
ECC 非 REG 内存,服务器主板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了ECC之类的吧,普通机器可能用不了吧,服务器上的

支不支持好像要看CPU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不支持好像要看CPU

不单看CPU,主板也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ecc条,amd专用条就这个样子

拉倒吧。这个是ecc。数据总线72bit。普通主板也能凑合用。
amd专用条看rank是怎么组织的。
用4bit 芯片组rank肯定是amd专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