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爱玛专用博世电动车充电器(BOSCH RB-224820)

楼主(2021-02-17):
爱玛电动车的博世充电器前段时间坏了,这个今天拆开看看里面结构

网友A:
螺丝怎么拆下来的?

网友:
爱玛给博士代工?

网友:
等下文修复,博世也能坏,不容易啊,大神看看哪里的问题

网友B:
谢谢分享,做工不错,芯片有型号吗

网友:
那个螺丝好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螺丝怎么拆下来的?

第六张图暴力拆下来的

网友:
留意第六张图暴力拆下来的

楼主:
螺栓不好拆,只能暴力拆了

网友:
变压器上标注的4812是什么鬼,

网友:
这种充电器怎么把它用坏的?

网友:
做工不错,值得修修

网友:
谢谢分享。爱马充电器不错。

网友:
太暴力了,我喜欢

网友:
我也拆过这个充电器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053252

网友C:
有两个1.8a的无风扇版,用了五年了,寿命是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分享,做工不错,芯片有型号吗

爱玛的充电器基本上是3842+8位单片机+358/324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两个1.8a的无风扇版,用了五年了,寿命是真好

那也该拆下来清清灰、量一下300V滤波电容容量了。

网友:
异形扳手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螺栓不好拆,只能暴力拆了

可惜。螺丝拧塑料,也不会花太大的力气,可以用异形一字螺丝刀试试。或者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