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Hp340G3升级光威弈Pro纯国产颗粒内存条

楼主(2021-02-17):
光威的这款弈Pro的内存条,这是一款纯国产的内存条,采用了是长鑫DRAM 的颗粒,由嘉合劲威生产制造,作为一款纯国产的产品,厂商很多是抱有将国内自研的产品能够受到市场的认可,同时增强了做工,打压了价格,甚至是低利润或者是亏本的状况在市场销售。

包装盒用的是大红底色,看上去就很喜庆,左上角是光威的中英文标识,左下角标有“弈Pro”,是系列标识,右端一个大大的白色龙头,眉心处标有“弈系列”,满满的中国元素。

背面镂空可以看到内存本体

拆开包装,PCB采用了黑色,颗粒正面是一个贴纸,图案跟外包装一致。

另一面是内存参数贴纸,可以看到8GB内存,DDR4-2666频率,时序19-19-19-431.2V电压,是2666频率里面最普通的一款。
这款光威弈Pro是国产第一代1Xnm级工艺制造,颗粒均来自国产长鑫存储,技术和研发一体化,兼容性比较强,性价比很突出。

这就是本次升级的HP340G3笔记本电脑,本电脑具有两个内存插条,标配4G海力士DDR4 2400。同时为电脑加装SSD硬盘,也是光威纯国产的。

这个笔记本没有内存、硬盘盖,换内存、硬盘需要把整个后盖打开。

先拆下电池及光驱。

橡胶脚垫下面还有两个螺丝

光驱位底下也有两颗大头螺丝

全部拆掉螺丝,要小心翼翼的打开后盖,因为有很多卡口

两个内存插口位置

轻轻地插上内存,再按下去,非常简单。安装完成后,开机立马点亮,完美。

360驱动大师查看,可以看到光威8GB DDR4 2666MHz以及海力士DDR42400MHz等信息。

CPU-Z查看一下,插槽2为海力士DDR4-2400内存条,生产日期为16年第38

插槽1为光威DDR4-2666内存条,生产日期为20年第42

通过AIAD64测试,笔记本内存条的读写复制速度分别为28284MB/S29883MB/S25237MB/S,延迟为74.8ns
总结:
作为首款纯国产芯片的光威弈Pro笔记本内存条,它的表现令人非常满意。通过一个多月的切身体验,无论是稳定性还是速度,以及兼容性都是无可挑剔的,可以说光威弈Pro国产内存的出现,不仅成功的将内存价格拉回到合理位置,而且在性能方面丝毫不亚于国际大牌内存。在不久的将来,国产内存定会在存储市场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感谢各位光临!给大家拜年了!

网友A:
希望国产内存颗粒可以把内存价格降下来,这样三星着火就不关我们啥事了

网友:
国货会自强!!!!!

网友:
但愿稳定不掉速 ,看这比较精致。

网友:
你瞅那些山寨接口 现在pc厂真是没底下了

网友:
哎,看来国产化的整机可以有国产的内存能用了,现在国产的整机已经在使用国科微的固态硬盘了

网友B:
为啥都喜欢粘贴纸?

这样非常影响散热的。

网友:
国产崛起楼主花了多少银子?

网友:
楼主没撕开标签看看颗粒一不一样,光威早期可是做拆机颗粒的

网友:
我也很支持国货的

网友:
便宜就好,这大红纸,参数都没标,是不是有点简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都喜欢粘贴纸?

这样非常影响散热的。

这玩意都用不着散热....说非常影响散热的真是...
手机里的DDR还焊在CPU上呢...频率也2666,24小时通电,玩游戏还可劲儿烫也没见坏、
加个马甲实际是遮羞不想给人看到芯片的字,比如海盗船芝奇这种用白片自测自挑,区别于原厂正片 所以就加个马甲,再就是默频和加压超频情况发热一点也没事,我C9BZJ 默频2666,加1.5V超4200,就在主板上裸奔什么马甲都没有,用了半年多 逑事都没有

网友:
这电脑后盖设计也够操蛋的

网友:
支持全国产货,就看耐用性如何了

网友:
一直不敢碰光威,就怕翻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希望国产内存颗粒可以把内存价格降下来,这样三星着火就不关我们啥事了 ...

确实是这样,不管是着火还是污染都不怕了

网友:
这次米国大雪停电听说又影响了大批电子产品

网友:
国货呀,是应该支持,毕竟自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