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分享一下我使用万用表的经历

楼主(2021-02-17):
分享一下我使用万用表的经历:

有些万用表抗干扰能力差。
二十年前我修一台黑白电视机,用一台360指针万用表测量行管直流电压,指针反转。用47指针万用表测量就是27V。
几年前用一台杂牌9205数字表测量彩电行管直流电压,显示无穷大。用胜利和优利德数字表测量就是115V。

仪表的电容测量功能,有的仪表是测量电容的充放电,有的仪表是测量的容抗。
我就遇到过一个电容用两块新买的杂牌9205数字万用表测量容量正常,用胜利VC97数字万用表测量容量也正常。后来又用威华9205数字万用表,威华9208数字万用表,胜利VC9805数字万用表,优利德UT216C数字钳形表测量该电容明显容量减小。

选万用表要看性能
有的万用表有低阻电压档,测量电源电压不用假负载,可以测量电源的带载能力,但是对电子电路中电压影响比较大。
有些万用表是真有效值,带低通滤波器功能,适合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

烧损万用表的三大原因:
1电阻档误测电压。
2电流档误测电压,
3被测电容没有放电。

网友:
真是土豪啊

网友:
谢谢分享!

有的万用表有低阻电压档,测量电源电压不用假负载,可以测量电源的带载能力,

网友A:
楼主也是老师傅了啊
正规大厂的表设计和制造的时候考虑的东西多,所以用起来比较靠谱,和杂牌小厂的东西比起来,就是能用和好用的那种区别。
指针表看过程既直观又方便,这点比一般数字万用表强很多。
电流档测电压这种事我干过,而且不止一回

楼主:
没有什么高端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也是老师傅了啊
正规大厂的表设计和制造的时候考虑的东西多,所以用起来比较靠谱,和杂牌小厂的东 ...

是的,有时候质量不好的万用表,会给修理造成误导。

网友:
我选3,得亏是炮灰,不过就是二极管档坏了。其他的还好用,奇怪。

网友B:
对于电容测试,万用表通过容抗法的很少见,退一步谐振法的也不多,绝大多数是充放电法。测量差异主要是RC中的电阻与ESR之比是否显著造成的结果。
对于低阻电压测量主要是降低EMI的影响,的确是增加了一点负载但与假负载比往往还是太小,不能完全反映电源带负载的能力

网友C:
奇怪,土豪楼主怎么没有上海500型的?这可是20世纪60年代国产万用表的驰名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奇怪,土豪楼主怎么没有上海500型的?这可是20世纪60年代国产万用表的驰名品牌。 ...

我是九十年代末期干的家电维修,那时候47比500小巧,操作简单。

网友:
嚯!整个一个表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奇怪,土豪楼主怎么没有上海500型的?这可是20世纪60年代国产万用表的驰名品牌。 ...

当年可是要2、300元钱一台呀!心疼+肉疼。好几个月的工资都搭进去了。

网友:
楼主我数了一下有17块表,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D:
爱表爱好者怎能没有fluke 187/189/87V 或287/289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爱表爱好者怎能没有fluke 187/189/87V 或287/289呢

公款购买没问题,自己买还是多买0.1平米房子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电容测试,万用表通过容抗法的很少见,退一步谐振法的也不多,绝大多数是充放电法。测量差异主要是RC中 ...

优利德58a,b,cd应是容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