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大Dp转hdmi1080,拆

楼主(2021-02-17):
5.5到家,到手即拆。做工还可以,外壳很靓丽,但是aDP插头固定脚都没焊接,这还不很快就坏掉了啊?晚上回家补补焊吧。

网友A:
估计是漏焊了吧,不过 还有一种可能 是 不尽快坏掉,怎么刺激你再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漏焊了吧,不过 还有一种可能 是 不尽快坏掉,怎么刺激你再买新的 ...

有道理~

网友B:
价格不错 看看会不会时不时黑屏一下,求链接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错 看看会不会时不时黑屏一下,求链接先

回去试试

网友C:
链接呢, 有红包,也去买个。

网友D:
一直想弄个hdmi转DP的,显示器支持dp,电脑没有dp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错 看看会不会时不时黑屏一下,求链接先

链接就不给了,自行搜索吧,避免广告嫌疑,哈哈哈哈~效果不错,挺好,我刚才试了,微型b460迫击炮,i3的10100,放两个4k,加1个1080p,正常无压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接呢, 有红包,也去买个。

链接就不发了,避免广告。淘宝自己查查行了,好找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弄个hdmi转DP的,显示器支持dp,电脑没有dp输出

那这个不行,单向的,反过来不好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价格不错 看看会不会时不时黑屏一下,求链接先

我那个就有这个问题,还个有问题是电脑显黑屏后再唤醒,这玩意居然不工作,要关一下显示器才能继续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就有这个问题,还个有问题是电脑显黑屏后再唤醒,这玩意居然不工作,要关一下显示器才能继续显示 ...

我之前买的达尔稳的2k的DP转HDMI也是会经常性黑屏闪一下,体验不好,单独一根线的那种似乎没有这个问题。所以买之前还是要问下,虽然价格很不错。

网友:
似乎DP有一种制式是可以直接HDMI

网友:
这种故障率超级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弄个hdmi转DP的,显示器支持dp,电脑没有dp输出

早些年根本就没有hdmi转dp的设备,dp转hdmi倒是很常见!现在好像有,价格肯定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F:
早些年根本就没有hdmi转dp的设备,dp转hdmi倒是很常见!现在好像有,价格肯定不便宜! ...

那算了,合适的机会弄个支持dp口的亮机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那个就有这个问题,还个有问题是电脑显黑屏后再唤醒,这玩意居然不工作,要关一下显示器才能继续显示 ...

这个我没试,我的电脑不休眠不关屏。所以没测试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