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一台深信服SANGFOR上网行为管理

楼主(2021-02-17):
公司替换了一台深信服上网行为管理,拆开看了下配置还行,准备做台黑群晖玩玩。

SATA接口只有一个,好在有MSATA口,正好有块闲置的32G的MSATA SSD,装个黑群晖,在挂一块2T硬盘做音乐存储用。

网友:
就是卖程序的,这点硬件能有几个钱

网友:
是什么处理器呢?

楼主:
XEON D-1527处理器,功耗很低,32GSSD,4G内存,安装完黑群晖待机仅仅9瓦,挂一块500G硬盘也没超过20瓦,比老款的灵动处理器功耗低了很多,等2T硬盘挂上去在试试功耗.

网友(2021-06-20):
请问深信服设备是什么型号的,谢谢

网友(2021-08-07):
麻烦问下这台是什么型号的,这个d1527性能如何? 我看这块主板没vga接口 是要jvga转接是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XEON D-1527处理器,功耗很低,32GSSD,4G内存,安装完黑群晖待机仅仅9瓦,挂一块500G硬盘也没超过20瓦,比老款的 ...

这个机器是 j1900的吧

网友:
深信服就是个软件公司,它的硬件几乎都是X86平台,就跟软路由一个道理。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是 j1900的吧

研究了下,他应该是装黑群晖错误显示cpu型号了。

网友:
深信服卖的是软件,值钱的是行为库,硬件随便200块的软路由级别

网友:
网络界的东厂和锦衣卫,做工看起来好山寨,价格那是杠杠滴

网友:
请问这台是什么型号?

网友(2021-10-29):
就是软件值钱啊,本来就是软路由类似设备。

网友:
追加--请问这台是什么型号?

网友:
同问-
请问这台是什么型号?

网友:
买软件送硬件的公司,退役了还能捡个漏

网友B:
我也有一台闲置的行为管理,请问这个怎么装黑群晖?

楼主(2021-11-29):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闲置的行为管理,请问这个怎么装黑群晖?

找块16G以上的Msata固态硬盘,网上有教程,做个镜像进去就行。

网友(2021-12-29):
真的是买软件送硬件

网友:
这台设备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