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我小时候的录音机

楼主(2021-02-17):
因为质量太次卖了,不知道怎么被会丢在这里。

网友:
双卡机,八十年代这货NB

网友:
燕舞!燕舞!一起歌来。。。。。这个是熊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南京?

南京也有这公园?

楼主:
功放ta7270p功率太小了5瓦

网友:
TA7270好像是2x6.8w,TA7240的姊妹,后期熊猫出了几台夏普的组装机还不错,其中有反转磁头的939,当时还是买不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功放ta7270p功率太小了5瓦

功率小是小了点,但是拿回来,做个小功放,弄对书架箱,效果还是不会差。我的那块TA7240AP都还在用。。。

网友:
这片TA727还是原装货,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功率小是小了点,但是拿回来,做个小功放,弄对书架箱,效果还是不会差。我的那块TA7240AP都还在用。。。 ...

TA7240AP这个功放块虽然功率也不是很大,但是声音不错,挺耐听的,尤其是上海美多系列的录音机基本用的都是东芝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TA7240AP这个功放块虽然功率也不是很大,但是声音不错,挺耐听的,尤其是上海美多系列的录音机基本用的都 ...

这功放块用普通双声道6脚电位器效果还不行,要用双声道8脚,带中心抽头的电位器,配合等响度电路,出来的声音才好听。亲测过,同一块TA7240AP的万能板,电位器小板可更换的,用6脚的和8脚的听同一首歌完全不是一个味。

网友:
熊猫五段图示均衡器双卡收录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功率小是小了点,但是拿回来,做个小功放,弄对书架箱,效果还是不会差。我的那块TA7240AP都还在用。。。 ...

随便找个车机都很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功率小是小了点,但是拿回来,做个小功放,弄对书架箱,效果还是不会差。我的那块TA7240AP都还在用。。。 ...

有啥电路推荐一下,我也搞搞。

楼主:
引用 网友D:
随便找个车机都很香

说的瞬间不想去拆它 了。。

网友:
熊猫组合音响

网友:
当年的高大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的瞬间不想去拆它 了。。

真的别拆了,拆完了你会发现又要拆电容又要拆电阻,然后再搭电路,一路下来,发出的声音还不如手机外放,最终还是扔垃圾桶,如果时间过剩不妨把车机里的电路割下来,真的非常爽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的瞬间不想去拆它 了。。

我去年捡了一块爱华的组合音响的板子,看上边的STK4151不错,拆下来想搞个放大器的,可是看见自己那大三肯对管的放大器板子都扔那没有用折腾一个破玩意,如果自己不做PCB,就这强迫症肯定不会去用那个洞洞板搞的。于是扔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去年捡了一块爱华的组合音响的板子,看上边的STK4151不错,拆下来想搞个放大器的,可是看见自己那大三 ...

我也有好多三肯对管,但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出人家成品的味道,比如汉声2008,我一直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