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30pin的lvds接口都是一样的吗?

楼主(2021-02-17):
以前一台神州老本子坏了好几年,想着屏幕利用下,刚好有个19寸显示器屏坏了板子是好的。都是30pin的lvds接口,能直接接上用吗?屏号是b154ew08   v.1 显示器驱动板主控是tsum1ptr-lf

网友A:
直接把屏的型号发给卖驱动板的就知道了

网友B:
大概率不行,要分辨率屏电压一致,引脚接口定义程序等等,可上淘宝配个驱动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率不行,要分辨率屏电压一致,引脚接口定义程序等等,可上淘宝配个驱动板。 ...

再买就算了,买个板子几十块,组好了也没外壳。不如直接买个二手显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把屏的型号发给卖驱动板的就知道了

手上驱动板是自己在坏屏的显示器上拆的

网友:
不懂的别随便搞,电压,线序都可能不一样,弄错会烧屏的!
要搞的先搞清楚屏电压,再量好正负极再试机

网友:
肯定不一样了。

网友C:
先去百度,查下屏的型号对应的参数,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屏电压,第二接口方式,第三接口定义,第四分辨率,一般都能用屏的型号找到相关的参数,然后去淘宝买块万能屏驱动板就好了,我好几块笔记本屏都是用万能板搞定的,万能板上有相应的接口跳线,以及接口的定义,对着插就是。

网友D:
分辨率不一样b154ew08   v.1是单六1280*800的,19寸的一般是1366*900的,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去百度,查下屏的型号对应的参数,其中有几个重要的点,第一,屏电压,第二接口方式,第三接口定义,第四 ...

再买板就算了,本来想着废物利用。买板还不如买个二手显示器,这个整好了,也就15寸的屏幕,也没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不一样b154ew08   v.1是单六1280*800的,19寸的一般是1366*900的,所以......

今天通电试了下,屏点不亮,不知道烧了没有

网友D:
引用 楼主:
今天通电试了下,屏点不亮,不知道烧了没有

不了解你原来19型号,不知道接口定义,不好评估会不会坏,不过一般不会坏。
15.4寸的分辨率才1280*800,太低了没啥好玩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驱动板是自己在坏屏的显示器上拆的

建议买个通用驱动板好点,我都改了两个笔记本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了解你原来19型号,不知道接口定义,不好评估会不会坏,不过一般不会坏。
15.4寸的分辨率才1280*800, ...

查出资料了,lvds接口板子是双8的,屏是单6的,直接接点不亮是肯定的。也找不到程序刷,没得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通用驱动板好点,我都改了两个笔记本屏了

懒得折腾了,买个二手19显示器也就百来块,买个板子大几十的,还没外壳也不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分辨率不一样b154ew08   v.1是单六1280*800的,19寸的一般是1366*900的,所以......

板子是双8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