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教] 拆个智能播放器(早教机)更换电池解决待机时间短的问题

楼主(2021-02-17):
媳妇弄来给女儿听儿歌的玩具,充一次电大概能用2小时,

准备工具干活

拆掉6个螺丝 就可以打开了

主板上各种线都是用插件,厂家还算良心的

主板背面还有4个按键没装

主板正面

主控XR8052  边上那个是储存T25S16

LPA4871 是一款 3W、单声道 AB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工作电压 2.5-5.5V,以 BTL 桥接方式,在 5V 电源供电情况下,可以给 4Ω 负载提供 THD 小于 10%、平均 3.0W 的输出功率。在关断模式下,电流典型值小于 0.5μA。

找两个拆机18650  这个基本全新,只充过几次电

外面标签没瞎标,里面的也是2000

这是原来的14500  没字,预估容量700mah左右

比划原位置放电池

剪掉一些塑料片

两个电池并联焊好,胶带绑起来

充电管理 LTH7(型号:PL4054)   只有500mA电流

插上,开机没毛病,充电一次管一整天

TF卡使用  ,先把空白的卡插到机器里,开机后它会生成这些文件夹,然后在电脑 存入对应 的mp3文件,删除那个标记文件夹,再插回到播放器里,主控会重新生成播放列表 ,就能正常用了

END

祝坛友春节快乐 !再过几天又要开始搬砖了

网友A:
几岁的玩玩点读机也不错 。

网友B:
年前捡了个米蛋7寸屏的早教机,16G内存卡里的MP4格式视频放电脑上各种播放器都不能播放,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C:
微信语音是啥?

网友:
谢谢分享,新年快乐!

网友:
yaya要把你当神崇拜了

网友:
简简单单改造成功了

网友:
改的好,这样才不会时常充电了

网友:
不错 又可以用了

网友D:
建议再换个泡沫边的喇叭,这种原装的小喇叭音质太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岁的玩玩点读机也不错 。

20个月没到,还不会玩太高级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年前捡了个米蛋7寸屏的早教机,16G内存卡里的MP4格式视频放电脑上各种播放器都不能播放,不知道该怎么办。 ...

加密的视频文件还是特殊编码然后假装mp4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微信语音是啥?

手机绑定一个公众号,好像可以互发语音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再换个泡沫边的喇叭,这种原装的小喇叭音质太差了

是的,太难听了,手边暂时没喇叭,上班了去公司垃圾堆里找找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加密的视频文件还是特殊编码然后假装mp4

是不是H265编码的mp4,那个用Windows自带的media player放不出来,可以试试pot player或格式工厂的format player播放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H265编码的mp4,那个用Windows自带的media player放不出来,可以试试pot player或格式工厂的format ...

QQ影音和POT都试过,无法播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密的视频文件还是特殊编码然后假装mp4

请问有什么方法能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QQ影音和POT都试过,无法播放。

那估计就是加密的了

网友E:
播放太久也不是好事,真的,那颗主控芯片特别烫,我已经烧坏一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播放太久也不是好事,真的,那颗主控芯片特别烫,我已经烧坏一片了。。。。。 ...

那我是不是再给加个散热片啊,另外发现这机器会自动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