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13.5v电源改电压充锂电池

楼主(2021-02-17):
请教下,这个电源想改为12.6v充锂电池组,不知道怎么改,改输出端sr5100二极管吗?谢谢

网友:
iC3应该是431,改它R脚上下拉电阻的比例。电阻上印有4个数字的就是。具体哪个是上拉,哪个是下拉我在图片上看不清,你找找吧。

网友A:
红色应该是上分压电阻,稍微减小一些就能降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红色应该是上分压电阻,稍微减小一些就能降压了

感谢我,试试,再上结果

网友B:
充锂电池电源要恒流恒压,这个电源好像没有恒流功能

网友:
这类431的改电压很简单的,找下431的PDF看看。

网友:
你电池值钱的话最好别用这个电源改的,垃圾电池就无所谓了。

网友C:
这种电源改输出电压比较容易,查一下TL431的使用说明就清楚了。再结合现在的输出,去调整一下取样电阻就行了。注意锂电池比较娇嫩,千万不要过充。因此,电阻的精度要高,温漂要小。问题是锂电池最好使用恒流源充电,而这种电源不具备恒流功能,否则,初始充电电流很大,对电池的损伤比较大。如果使用它,最好后级再加一块恒流板。

网友:
直接改充电器不适合,初始充电电流会很大,电源和电池抗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锂电池电源要恒流恒压,这个电源好像没有恒流功能

有平衡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电源改输出电压比较容易,查一下TL431的使用说明就清楚了。再结合现在的输出,去调整一下取样电阻就行 ...

有平衡板的,用12v电源只能充到11.8v。打算用直流调压板加苹果14v电源充

网友B:
9楼说的不错,锂电池内阻很小,没有恒流限流电池和电源容易坏,跟平衡板没有关系,锂电池充电开始先恒流,充电电压会下降,随着电池容量上升电压会慢慢上升,等电池容量快满时转恒压,电流慢慢变小

网友D:
平衡板不负责恒流,只负责保护,而这个平衡要具体看板子,大多数板子动作电压在4.25V,到达电压后开始对超压的单体放电,一般的板子平衡电流都不会很大,如果充电电流很大的情况下,平衡仍然可能会失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平衡板的,用12v电源只能充到11.8v。打算用直流调压板加苹果14v电源充

平衡板的作用跟恒流充电是两回事。锂电池一般都是先恒流再恒压。平衡板是解决电池组中的各电池因内阻不一致而导致的个别过充等问题的。

网友E:
有一个古老而又几乎必杀的办法,前天刚改成功一个hp的笔记本电源。
拿一支棉签,和些盐水,去次级电路(警告!是次级!初级不能玩!)捉一些0603或者0805的电阻一个一个摁一下,电压会变的话就应该是它了,然后就是拉可调电阻上场了。
如果不嫌弃的话,口水也行的,一定要记住是次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平衡板不负责恒流,只负责保护,而这个平衡要具体看板子,大多数板子动作电压在4.25V,到达电压后开始对超 ...

已经用12v1a电源充了三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一个古老而又几乎必杀的办法,前天刚改成功一个hp的笔记本电源。
拿一支棉签,和些盐水,去次级电路(警 ...

口水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9楼说的不错,锂电池内阻很小,没有恒流限流电池和电源容易坏,跟平衡板没有关系,锂电池充电开始先恒流 ...

用12v1a充2并3串很多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12v1a充2并3串很多年

你的电源 撑死就1A  ,过载就降压了,等于有点恒流的意思,如果你的电源带载能力强,恐怕就不能这样用了。
另外带不带保护板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用12v1a电源充了三年……

看到上面写的平衡电流了吗?只有45mA,也就是说,如果有个别已经到了4.2V,其他几个电芯还没到,此时保护板只能给充满的那个旁路掉45mA,多余的电流全靠电芯来承受。
用到现在没坏掉无非是:
1、你的电芯一致性好。
2、电源电压只有12V,假设一个单体率先充到4.2V,剩余两个平均分配下来只有3.9V,就算不平衡此时充电电流也不大了,平衡板的压力比较轻,就是充不满的意思。
3、电流只有1A,就算电源不是恒流的,电流太大会保护,但这个不可靠,只能说碰运气。而且看你充的是3s2p的电池,容量应该不小,用1A充偏小了,标准是要按0.25C电流来充,过小的电流容易造成过充电。
3、人品问题,个例不说明问题,电动车还有自燃的呢。这样搞不一定会爆,但要是爆了的,请务必在论坛发帖,警示后人。

平衡板保护板这种都是作为锂电池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仅针对于一致性好的电芯,等到电池用久了,性能离散了,平衡板也救不回来,要是平衡板好用,那一堆平衡充不就是智商税嘛。现在倒是有种主动式平衡板,利用电容或电感来转移能量的,效果比这种好,如果电芯一致性差的话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