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 逸放系列 LED筒灯 NNNC75143 拆解及 小改

楼主(2021-02-17):
为什么会有这个帖子呢?家里是2016年装修的,客厅20平米左右,当时想的是平时生活用筒灯照明,主灯纯粹做摆设,想的是这样的灯光比较匀,不会出现主灯这里亮,但是墙边比较暗的情况,安装的是德力西3W 6000K的筒灯,均匀的安装在吊顶上,共计14个,经过这么4年多的使用,现在在灯下时间久点眼睛赶脚非常难受,觉得光暗,色温也不舒服,也不知道是灯老化了,还是自己老了,于是找德力西售后说灯质保三年,(故事后面还有)所以直接在某东买了14个松下5W 5000K的筒灯,正好赶上周末,于是马不停蹄的就安上了,可是。。。。
5000K色温非常舒服,只是。。。。好像。。。。有点太亮了,客服说安装过了也不给调换,也不退。。。。于是想着改小点电流。。。。
废话终于交代完了,帖子来了

外包装一如既往的简单,筒灯采用的是一体式的设计,回字标,双重绝缘F标,不能安装在可燃物表面, 能用10年,。。。。。。。。。外观好像没啥说的,吐槽的在后面
一体筒灯,左看右看好像不会拆,试着撬一下吧,万一是卡扣呢,结果。。。。
伤痕累累,撬不开,还把压簧的固定耳朵撬下来了
那就从前面下手吧
这种透光的亚克力,撬是肯定不行了,肯定刮花,于是想起来了一个神器,挂小东西的吸盘,哈哈哈哈哈哈,完美,一吸一拉
看见那两颗螺丝了吧,拧下来。。。
然后好多疑问就来了、。。。。
连安规电容啥的,看来也没。。。。
都说LED最大的天敌是温度,这种每颗灯珠功率标称0.55W,这款筒灯采用的是8颗串联,电路板采用的驱动和灯珠基板一体的,PCB材质的,这能保证散热?????
我买的这款是铝外壳的,电路板中间和铝外壳中间是为了固定方便的塑料模具,请问这铝就纯纯的是为了好看???一点散热不带管的。。。。。。。。。。。(看见这个果断把俺家的原来的德力西也拆了,那做工真是没的说,有时间上对比贴)
也不知道是什么科技力量撑起来的35块钱一个?情怀??
好吧,这些都忍了吧,太亮了,那就改电流
我X,这个628L35恒流芯片啥资料网上也找不见,好在电路简单,根据惯例,应该是RS1和RS2 设置输出电流大小的,
看了看电路板RS1和RS2是并联关系,都是5R0的,实际效果为2.5R,实际测试单颗灯珠上电压5.85V,实际电流90mA,5.85*0.09=0.526w  这就是传说中的0.55W???
好吧,想着总功率改成4W左右,亮度应该差不多(也没经过测试,没有照度测试仪器,哈哈。。。),于是把RS2换成10R,再和RS1并联,差不多是3.3R,实际测试单颗灯珠上电压5.75V,实际电流69 mA,5.75*0.069=0.4W
图是已经改完的。。。。

实际效果等着我后续吧。。。。

网友:
謝謝分享  松下还是不错的,但是这已不是松下。。。。。。。。。。

网友:
两颗电阻中把5R拆掉看看。 有功率计实测一下改比较准些。

闷烧设计改小功率用到是可以保证寿命,将至2-3瓦使用还是可以用很多年的。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基板
松下很多灯条,其实是一种陶瓷材质,据说散热比铝好多了。可不是一般的玻纤板

网友(2023-12-05):
妥妥的杀猪灯啊

网友:
楼主,后续呢?最近装修,正在找筒灯。不知有什么推荐没有?

网友:
居然不是金属的外壳

网友(2024-01-08):
謝謝分享  松下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