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手电钻要换电池,整个过年就是做变压器点焊机,折腾C51单片机曲折路

楼主(2021-02-17):
十几元的手电钻用了一年多,电池废了,重新买了10C的动力电池,没点焊机不太方便,所以就做一个。网上找了个电路,单片机AT89C2051的,刚好有这个拆机的。单片机也不熟真是几十年没玩,最早是学得是汇编语言。所以碰到很多问题,不过都胜利解决了。参考了其他论坛里有人制作成功的电路。实际数码管布线与图片不一样。

我们论坛里别人的源程序,C语言不会,看得很费劲。

先仿真了一下,数码管那线很乱,主要是为了布线方便,改了原作者的数码管代码才正确显示数字,现学现用,修改了时间9MS一档。

成功后开始找变压器,自己家里的微波炉几年没用了,想想不会再用,干脆就拆了。

老微波炉 800W的全铜线,质量不错。拆掉高压绕组后看窗口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是做电路板,热转印

电熨斗非常好用

三氯化铁腐蚀

上松香水。干后打孔

焊接元件,数码管放和按键放在背面。

郁闷的是制作前没仔细看过这个芯片,以为串口可以编程下载,结果这个芯片是没有,需要专用编程器。大过年的没快递啊!于是翻网络,找到个电脑并口编程资料。

马上洞洞板做。

烧写程序比较早,又是并口。现在的计算机都取消了。还好自己还保存的一块老主板。装的是XP,马上装

长时间不开,折腾了半天才开出来。
BIOS设置好并口ECP 378端口

在WinXP下写了老半天,就是写不进去程序。没办法搞用DOS下写,也不行,查接线也没问题啊,继续找原因

编了个亮灯程序下载,居然可以,这应征了烧写电路和烧写程序正确,

数码管点亮了。

点焊程序是提示超过容量,单片机是2K地址。自己粗心没看KEIL编译好是什么地址,就用来下载了。结果导致一直写不进程序,耽误一段时间,经过搜索,才发现KIEL程序安装好后忘记激活了,不激活下编译程序地址码不是从0开始,导致超过单片机容量。

程序编译后写入成功

工作正常了电路

接下去是绕变压器,找了一下氧化的铜线,线酸洗 用稀硫酸。然后是肥皂碱洗,恢复了铜本色。

绕了4匝,线是50平方,够粗了

然后和控制板连接,这里还碰到一个小插曲,把可控硅的T1 T2脚搞反了,变压器插上电机有电了。查了半天,元件多正常,还好老同学提醒,到晚上才改接正确
完整电路是这样的,采用了过零触发光耦,加可调电压电路。

随便搞个点焊笔

点焊效果非常好,最后一图是点焊0.2镍钢带,20MS-72MS,可控硅导通角半开下,7个时间点焊效果点。感觉可以焊再厚的。这个制作过程花了大概2个星期,结果很满意。

找了个外壳,旧电脑音箱壳,旧电路板,瓶盖,废物再利用。

这种纯铜棒不行,一点就粘牢

后来找了电线里的铜丝,看效果应该不是纯铜,含其他金属,没找到连接办法,只能捆绑一下,不过效果好像还可以。

既然变压器点焊机做成功了,那再完美点做个漂亮点的点焊笔: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4351

网友:
老东西真全,一般人凑不齐

网友A:
为了修十多块的电钻,破坏了几百块的微波炉。精神可嘉!

网友B:
我的办法
找一个刀片 然后刮一下电池的正极或者负极
上锡 上电线 焊接一定要快速
焊完再焊接下一个
完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办法
找一个刀片 然后刮一下电池的正极或者负极
上锡 上电线 焊接一定要快速

速度快应该是可以,慢的话会有点损伤电池绝缘,好像看到过有人焊接后拆解电池的,稍微有点。

网友:
这个工作量有多大哈

网友C:
 十几元的手电钻能用了一年多,
 坏后,再买一把就是、、、、鸟。

网友:
锂电打磨后,用锡和松香能焊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十几元的手电钻能用了一年多,
坏后,再买一把就是、、、、鸟。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修十多块的电钻,破坏了几百块的微波炉。精神可嘉!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C:
  我知道什么是:多此一举

楼主:
自从买了电蒸锅,微波炉就没用过。推荐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知道什么是:多此一举

网友:
全才啊 全硬件全搞定。其实自用锡焊挺好的

网友D:
50平方的线绕了4圈,挺不容易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50平方的线绕了4圈,挺不容易的吧

还是比较松的。窗口比较大,估计60平方也可以

网友:
你这怕是铝线吧,锯开都是白色的

网友:
楼主真是雷厉风行啊,我想做好多东西,一个都没有开始,

网友:
为了一个桃子种了一片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