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又修华为:奇葩的设计,usb插头竟然设计到主板上,差点报废

楼主(2021-02-17):
质量堪忧的华为手机

过了保修期电池就无法充电,别的品牌从来没遇到过电池无法充电的情况。
自己动手换过一次电池

当了几年备用机现在usb接插头很容易接触不良
传输数据的时候,稍微一碰就掉线了
我换了好多线,和三星手机做了对比,发现问题在usb口上。所以,还是得换一个
按照之前使用三星的经验,直接买一个尾插小板子换上就是了,0风险,拆开一看傻眼了
怎么把usb接口设计到了主板上啊?这样我想换一个usb口还得给主板动手术?
万一技术太菜那岂不是要花费天价重新买个主板?
好家伙,主板272元,请问这台手机现在我就是转手能卖到200元不。

算了算了~~~冒险一把!!!反正有热风枪!!!
原厂的焊接肯定是无铅的,我感觉手残党可能要悲剧了

多层板,还是无铅焊接,又加上风枪温度不敢弄太高,主要是电子技术二把刀水平,用镊子使劲一拉,好家伙,焊盘掉了

淡定淡定,还残留一点没扯掉。应该能用

整回去
和原来的原装插头是没得比了,哎,好在没有报废,数据传输正常

再坏的话就只能闲鱼出给修手机的去拆零件了

网友:
micro-USB设计在主板上的手机有很多吧....
加点助焊剂,用风枪很容易拆装的

网友:
只有华为这么设计吗?

网友:
华为很多手机就是这样设计的,根本没打算让你用多久,最好过保修就坏,看看之前的诺基亚,几乎所有插头都是橡胶包裹和软排线,做浮动连接,插头不受外力影响很耐用,华为这种焊在主板上的硬性连接,每次使用时力都作用接头上,不坏的快才怪,华为只有大几千的高端机型才用什么浮动连接,2000千多的手机500的智商税,你支持它它管你的钱包吗,还一堆人吹,真是搞笑,我不是不喜欢华为,谁给消费者实惠我就支持谁,谁忽悠消费者我就骂谁

网友:
金税盘的musb才是最垃圾的,你这个好歹四个脚都能插进pcb里,那货全在pcb上,稍微用点劲就给你怼的用不了

网友:
为毛我的印象中很多鸡鸡都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不止华为这么设计吧
很多手机都是这样的啊。。。

网友:
滑为手鸡啊,狡滑狡滑的,有的细节就是真的不好

网友:
汉    奸不服,看看以前的都是这种的

网友:
华而不实,为所欲为

网友:
印象中13 14年很多低端机都是这样的,usb口长头上

网友:
以后便秘拉稀都可以扯上华为了,真好。

网友:
有很多这样设计的手机,确实存在这样的问题。厂家没打算把这货弄成耐用消费品,最好一年一换

网友:
这个目前来看95%以上手机都是这样子设计的啊,焊盘不在PCB板子上还能放那啊

网友:
成本啊,都模块化多耗费成本啊。

网友:
华为的用料还是不错的,楼上的就别喷了,用过很多华为的和小米的手机,质量上华为完胜,不管是低端还是高端,只不过性价比不如小米高而已,不过贵还是有贵的理由的

网友:
楼主不如直接说一下这个MICRO USB口设计本身就是一种缺陷会更好,这个母座上边那两个防滑脱设计的小孔实在是不能长久,插头上那对挂钩与母座脱离时就如锯的齿子,没几次就会把那个 防脱孔锯的没有那么防脱,这才是关键问题 。

另外貌似现在很多手机都可以无线充电了,那么需要数据线的次数应该没有那么频繁了吧?需要传送数据现在也有很多的数据传输通道,WIFI蓝牙的。

我个人倒是饱受充电时MICRO USB接触不好的困扰,稍微一动充电就中断一下,但是我不能怪手机生产商,只能怪自己没钱,手机都用了4年多了没有换,且不具备无线充电功能。

最后,我不觉得MICRO USB设计在主板上有什么问题,华为应该没有申请这一项专利。浮动式设计一般都是在主板跟USB口不再同一方向上时,如果在同一方向估计没有谁可以去设计个浮动。至于USB口为什么爱坏,我个人觉得,如果插个充电器各种玩手机,就算是耳机插孔式设计也必然会坏掉。记得不建议充电过程使用手机这话已经说了不是一年了,早年间看一则新闻,一个女孩使用苹果手机插着充电器(应该是非正品)跟男友打电话被电死。那责任在谁呢?是不是也该追究一下苹果设计的绝缘水平问题呢?

我觉得扣帽子拿品牌说事并不合适

网友:
楼主如果见识了苹果的PFC排线焊接的尾插不知会作何感想?

楼主如果换过苹果的尾插,一定会对华为的尾插设计感恩戴德。

当见识过苹果的尾插后,我相信楼主一定会感恩华为的这种设计的!

网友:
节约成本的设计,不知道华为到底有啥好,这么多人追捧给我的感觉,低配高价。至于使用寿命可靠性,我用过的几个手机除了外力碎屏,并没有出什么硬件故障,我的小米多次落水,依旧很好用。以前的魅族手机,做工也是相当不错的。华为,没感觉

网友:
如果苹果手机也使用华为这种沉板式设计,,我一定要给个大大赞。
楼主觉得有难度的话,这样吧,我帮你换华为尾插。你帮我换水果6P的尾插如何?
如果我换不好,我赔你手机,你换不好你赔我手机如何?要不要试试。

有的厂家,把尾插焊接在FPC上,楼主作何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