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片创新SB0460的奇怪故障/Mobipro蓝牙耳机奇怪故障

楼主(2021-02-17):
朋友给了一片SB0460,说是无输出声音
我插上电脑,打上DK驱动,正常无报错
声音管理器频率图会动,说明声音正常
但是音响没有声音,麦克风是正常的
去谷歌找了下,没有相关案例,国内就更不用说了
然后用万用笔测了一下PCI脚的阻值,全部正常,说明声卡芯片和电脑通信是正常(这不是当然的不然驱动也打不了了)
目前怀疑是不是某个控制输出的分路芯片挂了,但是没有图纸参数什么的真的很难搞
不知道有没有老哥维修过同样的问题
和价值无关,单纯是想研究一下
===================================
之前在坛里老哥买了一个1536U的MobiproTWS耳机
听了一段时间后左耳经常莫名其妙就炸喇叭然后无法开机
昨晚想拆开看看,掰了好久都没能掰开,但是却能开机了
但新故障来了,听几分钟会自动断开蓝牙且无法连接,重启又能使用,过几分钟复发
真是绝了这耳机,拆过的老哥能告知如何拆吗?

网友A:
插座的问题?拿酒精棉签擦擦

网友B:
创新的声卡驱动很麻烦,有时候驱动看着装好的就是没声音

网友C:
独立声卡用过一段时间,sb0610的,除了声卡上有运放,感觉推力大了,没有别的感觉。精度也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座的问题?拿酒精棉签擦擦

不是,我换了两块主板,WIN7 WIN10系统,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创新的声卡驱动很麻烦,有时候驱动看着装好的就是没声音

驱动对上了就行,官方驱动
KX驱动重置设备啥都不整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独立声卡用过一段时间,sb0610的,除了声卡上有运放,感觉推力大了,没有别的感觉。精度也不咋样 ...

SB0610也就那样
建议换个SB0460或者SB0350 或许0160也行
换KX驱动也会有改善

网友D(2022-04-21):
音量调节那里有跳动的话,数码部分肯定没问题,剩下的就是插座和运放的问题了。第一步:开机在线测量一下运放有没有供电;第二步:取下板子插上耳机,用万用表200欧姆档测量插座的引脚看电阻,30多欧正常,0欧可能是静音三极管或运放击穿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量调节那里有跳动的话,数码部分肯定没问题,剩下的就是插座和运放的问题了。第一步:开机在线测量一下运 ...

谢谢老哥,明天试试看
驱动正常,就是不出声音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哥,明天试试看
驱动正常,就是不出声音

不用客气,一般运放4脚是负12V,8脚是正12V,用尖锐的表笔别短路了。还有如果测量耳机无穷大,可能耳机坏了、耳机自带的音量没调大或插座铜片生锈接触不良。还有蓝牙估计是电池老化,供电能力不行了。

网友:
需要设置声卡的输出通道,才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