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x2、4x4、8x8 MU-MIMO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1-02-17):
如题,很多中高端路由器都配备MU-MIMO技术,那么前面的“2x2”“4x4""8x8”代表什么含义呢?

网友:
2x2指的是2根天线接收信号,2根天线发射信号,相当于并行提高了带宽,比如802.11n 一根天线最高可以跑150Mbps带宽,应用了2x2 MIMO技术后可以将带宽提升至300Mbps(150Mbps*2)
同理,4x4,8x8代表4根天线和8根天线收发信号。。。

网友A:
WiFi4:2.4GHz
1×1 20MHz 75Mbps
1×1 40MHz 150Mbps
2×2 40MHz  300Mbps
WiFi5:5GHz
2×2 80MHz  867Mbps
2×2 160MHz 1733Mbps
WiFi6:5GHz
2×2 80MHz  1066Mbps
2×2 160MHz 2133Mbps
4×4 160MHz 4266Mbps

如有疏漏不吝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Fi4:2.4GHz
1×1 20MHz 75Mbps
1×1 40MHz 150Mbps

可是华硕AX89X的产品介绍里是这么写的

网友:
光路由器支持没用,电脑、手机终端也得支持,而且都是理论值。

网友:
和卖保险的一样,都在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