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了个坏掉的智能加热杯垫,求大佬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

楼主(2021-02-17):
老婆的一个智能加热杯垫,可以温控和定时,第一次用就啪一声烧了,因为是赠品还是啥的,没法换,自己拆开来看看能不能修复

看了下电路板,烧了一个三极管,一个电阻直接炸了,下面一个二极管量了下也击穿了,IC有没有烧了就不知道了
三极管看不清型号了,炸掉的电阻更不用说,不知道啥阻值了,二极管还能看清型号是F7
这块应该是整流稳压电路部分,有没有对这块熟的大佬能猜下三极管的型号和电阻的阻值,我试试看能不能修下

网友:
估计是13001或KSP42,限流电阻几十欧

网友A:
左边的D2是不是也裂了

网友B:
先找到IC的供电端,用万用表看看是否已经烧通了。再用外接直流电,一般为5V,确定一下IC及数码显示那部分是不是好的。再重点检查一下阻容降压回路,尤其是中间那个黄色方块安规电容。至于三极管我猜是IC出来的脉冲整形放大,用来驱动可控硅的,找个差不多的换上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的D2是不是也裂了

没,光线问题,量下来也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找到IC的供电端,用万用表看看是否已经烧通了。再用外接直流电,一般为5V,确定一下IC及数码显示那部分是 ...

谢谢大佬,我去试试

网友C:
看贴片3脚元件的外围电路,判断它应该不是三极管,而是一片集成电路。

网友:
除非单片机坏了,一切都可以修好的,实在不行淘宝买块板子换上完事……

网友:
阻容降压的。。估计是个三端稳压

网友:
怎么会第一次插,就啪啪了?电压,正负极弄反了?

网友:
单身太久了的原因……

网友:
如开关电源损坏就没有修的必要了

网友:
艹,,单电感的开关电源都不用I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贴片3脚元件的外围电路,判断它应该不是三极管,而是一片集成电路。

仔细看了一下,这个3脚的元件还真不是三极管,应该是片稳压IC。前面回复时没仔细看板子,驱动可控硅的回路在另一侧,烧掉的这边是阻容降压和稳压部分。多谢指正,也对误导楼主表示抱歉!

网友(2021-11-25):
发热源是什么?电阻丝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