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求助,怎么把这个松下EZ14冲击起子的轴承搞下来

楼主(2021-02-17):
好多年前买的洋垃圾松下EZ14 冲击起子
前面的轴承不好了,转起来有点顿挫感 想把轴承换掉
但是看前面的齿轮好像拿不下来的样子 不会就这样报废了吧
求助各位大大有搞过的给指点下。万分感激
可别说从后面全拉出去。那可就彻底残了

网友:
齿套和轴承之间的缝隙用扁铲撑开

网友:
这种无通孔的齿轮没法用拉马,拆起来的确很麻烦。加热的话掌握不好温度很可能会导致齿轮退火或伤及线圈。如果轴承靠线圈的那一面主轴有台阶的话可以采用2楼坛友的方法,用扁铲或钢丝钳来撬(注意对向同时加力)。实在不行就需要把另一端的轴承卸掉并将该处的主轴部分用台钳夹紧,然后用小管钳之类的工具夹住齿轮的圆柱部分慢慢尝试旋转卸下。

网友:
一定要加热 这些都是加热的
不用担心退火的问题 加热取下来后 让他慢慢凉下来就行了

楼主:
不行啊,上火也不行。这个齿轮头真的是可以直接拔下来?感觉轴承要彻底完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啊,上火也不行。这个齿轮头真的是可以直接拔下来?感觉轴承要彻底完蛋了 ...

加热,用热油浸泡,不会伤到齿轮跟绕组。

网友A:
清洗一下,上黄油不香吗

网友:
这个齿轮套是加热后套在轴上的,如果想拿下来肯定是要加热的,但加热方法有讲究,应该用高频感应加热的办法,高频加热只加热表面一毫米多的深度,外套热了胀大了就可以拿下来了,加热时间只是一两秒钟而已,如果用普通加热办法,热量很容易传到里面去,轴也跟着胀大了,还是拿不下来的。自己一般不具备高频加热的条件。现在淘宝有售高频感应圈套件的,看着也不贵,建议研究一下是否可行,主要是看看功率够不够。还有一个办法,现在淘宝有售液化气喷火器的,可以快速给金属表面加热,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B:
影响不大,建议加油继续用。

网友:
轴承拆开清洗干净,加润滑脂比换的还好用

网友:
把电磁炉的线圈断开,用高温线在这轴上绕几圈串进去,烧一壶开水轴就下来了,我们单位减速机齿轮就这么拆,只是用的专用高频电源。

网友:
建议直接放弃吧,我搞废过一个,把齿轮一侧切开都拿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影响不大,建议加油继续用。

这个建议靠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洗一下,上黄油不香吗

肯定香

网友:
首先破坏轴上的齿轮,从中间锯断,看见轴以后用小马拉,一起更换轴承和齿轮。
还有不破坏轴上的齿轮,在中心用钻打孔,看见轴以后用小马拉,一起更换轴承!不影响齿轮。1.5的钻头有吗?

网友:
轴承转起来有顿挫感,并不能说明是轴承已损坏需要更换,润滑油内混有杂质也会有这种现象。
应该是先用煤油或柴油将轴承彻底清洗干净,检查滚珠和滚道表面有无裂纹、凹痕、剥落脱皮等不良现象,轴向和径向推动外圈检查游隙是否合适,保持架有无松动、变形,用手转动外圈后应转动灵活、平稳,逐渐减速停止。经过检查后再决定是否进行更换或修理。

网友:
还是建议先清洗轴承,这个齿轮确实不好拆.

网友:
我支持8楼的方法,

网友:
咸鱼上有个可以换牧田无刷电机轴承的。。。你可以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