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想学习,大婶们这值得折腾吗?

楼主(2021-02-17):
电子专业毕业15年了。知识基本都还给老师了,重新学习入坑,3545芯片+431,12v400w想改24v,除了431,电容耐压,风扇分压,还需要改什么?稳压二极管电阻需要改动吗?

网友:
需要增加变压器绕组

网友A:
惭愧地表示,
我还得比你彻底,
全忘了。。。

网友B:
轻载可以重载要改变压器匝数和电感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载可以重载要改变压器匝数和电感量

33a输出改了24v是不是电流输出不能超过10a了,要不然会烧变压器?  稳压二极管那的电阻值也是要换的吧,如何计算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惭愧地表示,
我还得比你彻底,
全忘了。。。

唉,别提了,不用真的会忘,还忘的很彻底,有时候就有一点点印象但就是想不起来

网友:
三年荒个教书匠,玩电脑的时候,拼音打字,落个认识不会写,玩手机手写,又因一个字不会写,查字典,天天修,用知识忘不了,不学不用,三天交个净光,当然,岁数大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