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胜利VC890C+更换前端滤波电容重新校准电阻档

楼主(2021-02-17):
0660芯片方案,那个20多nf的前端滤波电容,很多人发现会影响读数稳定的速度,尤其是电阻档格外明显!众仪219  ZT-Y 都换了1nf电容,效果杠杠的,秒稳!
今天拿出胜利890C+,发现电阻档也存在稳定慢的情况,拆机换电容(主板上C4电容)。秒稳!
电阻档精度差了一个字,决定重新校准一下,第一遍校准完了之后,发现不对,还是有误差。
后来我觉得可能是校准顺序不对,我是从小量程向大量程校准的。
我重新先从大量程开始校准,发现效果好多了。
我猜测原因可能是100K或者10K量程有关,100K或者10K可能会影响其他量程。(猜测理由就是,校准手册里,电阻档只校准60K量程即可)。印象中在校准其他表的时候也发现过这个问题。
下次,校准我试试先校准100K或者10K,然后再校准其他量程。

网友:
我的也换了,确实稳定时间短了很多,好评

网友A:
C4换成多少容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C4换成多少容量。

换成1nF的电容,最好是经过电桥筛选一下的。

网友:
改天换 了试试。

网友B:
这个电阻确实可以换,手册明确说了是并联在被测电阻端的电容。按说校准都没有必要。c3应该也可以改成相应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确实可以换,手册明确说了是并联在被测电阻端的电容。按说校准都没有必要。c3应该也可以改成相应大 ...

哈哈  这手册这不错,没多少页,每次看都有新发现。

网友:
感谢大佬的辛苦付出,不错不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阻确实可以换,手册明确说了是并联在被测电阻端的电容。按说校准都没有必要。c3应该也可以改成相应大 ...

我还是没听懂,楼主换的电容,是手册中具体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还是没听懂,楼主换的电容,是手册中具体哪一个?

图中c4,36 37脚

网友:
不知道俺的890C的芯片跟楼主的一样不一样

网友(2022-04-27):
无意看到此贴,把我的表的C4电容也换了,确实效果不错,秒稳!

网友:
对其它电压有影响?

网友D:
2000uf那个也可以换c4?

楼主:
引用 网友D:
2000uf那个也可以换c4?

这个型号单片机的都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单片机的都可以

890c+测小电阻跳变不稳就是这电容?

网友(2022-07-03):
我的型号是vc890c+。 电容量程是2000uf,实际测量过13mf,量程应该也是20mf的。可能是主板改款了升级了,外壳还印刷还没改过来。今天早上刚换了一个C4电容。在笔记本主板上找的。电阻档速度确实快了不少。之前测量电阻小数点前后跳变一会才能稳定下来,虽然不是特别慢,但是和别的表比慢不少。弄得我都不想用这个表了。测电阻我都是拿另一个优利德UT33D+来测。这个890c+可能是13年买的。质量很好,现在精度也很好。

网友:
这个芯片快要被玩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