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求助]台式机接功放噪音问题(嗡嗡声)

楼主(2021-02-17):
过节闲来无事,用电脑做了一个卡拉OK,整体还比较满意。
目前的方案A:
PC台式机接USB声卡,USB声卡输出到功放。整体很满意,效果很OK(没有任何噪音)。

之前的方案B:
直接使用PC台式机内置声卡(AC97)输出到功放,但噪音特别大(嗡嗡声?电流声?)。

关于之前的方案B的情况和问题:
1.内置声卡接耳机,完全听不到噪音(嗡嗡声)
2.打开功放,PC音频输出线,只连接功放输入端(不连PC内置声卡),音响没有任何噪音;一旦3.5mm连接内置声卡,噪音就来了(当然,如果手直接碰到音频线3.5mm插头,也会有嗡嗡声)。所以我觉得噪音(嗡嗡声)应该是来自内置声卡。
3.由方案A就可以肯定不是功放本身的问题,另外功放连接DVD也没有任何噪音。
4.我想搞明白PC的噪音是怎么来的?(难道是因为是老房子,没有设计地线?如果是这个问题,那就暂时无法解决)
5.还有没有其它原因,使内置声卡会产生噪音?有没有机会解决内置声卡直接连功放的噪音问题

网友:
机箱尽量接地。

pc的噪音主要来自于劣质的开关电源产生的高频噪声,尝试把外壳接地吧。

网友:
加音频隔离变压器,花钱但是省心

网友:
电源干扰 wifi干扰 换带屏蔽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