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块主板还有救?焊点没了 找不到飞线点

楼主(2021-02-17):
焊点没了  找不到飞线点

网友:
掉点那里仔细刮刮,看看能不能看到点,然后找细铜丝焊上去,盘圈后,绿油固定,再轻轻刮掉铜丝盘圈表面的绿油。

网友:
仔细用放大镜看线路走向,找到可能的点用万用表测试连通情况,还是有希望的

网友:
双层板,走线不复杂,仔细看看应该可以找出来

网友A:
这么稀的引脚的集成电路都能搞得这么稀烂,,下一步还是不要动了,要不然更会无法收拾的

网友:
直接看看和那个线连得 ,焊接到上面就行了  两层板  很容易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稀的引脚的集成电路都能搞得这么稀烂,,下一步还是不要动了,要不然更会无法收拾的 ...

没好工具  反正打算报废了  等买点工具在弄弄看

网友:
还缺一个明亮的台灯,将板 背光照一照,看还有没有残缺的路线 参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好工具  反正打算报废了  等买点工具在弄弄看

要用吸锡器,针筒或风枪 加上助焊剂什么的   才好拆双面板,,好的工具会 事半功倍

网友:
用酒精洗干净,背面加个灯照一下。